苹果笔记本A1286有声音无显示

楼主(2016-01-12):
显卡已经换过,请帮我看下,是哪里问题

网友:
看图纸  查信号了。还有了解查看清楚   本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人为摔 还是进水。。还是自然坏的   特别提醒 现在的淘宝假芯片太多了  有时间必须在换个芯片才知道真假

网友:
我的a1286  820-2915-b被人修过,我都搞不清他本来的显卡是什么型号。反正上面是216-0810084.我换了个新的不显示,能听见咚的一声。但是我换成216-0810005就能显示,但是花屏。搞不懂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多

网友:
这个不好修,上次 一台,别换过显卡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