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捷无线路由器无线桥接设置

楼主(2016-01-12):
迅捷无线路由器无线桥接设置

  在一楼放置一台无线路由器,但是无线信号在二楼不稳定,那么可以在二楼放置第二台无线路由,使用迅捷无线路由器(FAST)FW325R去桥接另一台无线路由器的wifi信号,设置成功就可扩大无线网络覆盖范围。那么接下来以迅捷无线路由器(FAST)FW325R为例来实践一下。

  一、登录到FW325R路由器设置界面

  在浏览器中输入:falogin.cn 按下回车按键——>输入之前设置的登录密码,登录到设置界面。

图一迅捷无线路由器无线桥接设置

  二、FW325R无线桥接设置

  1、登录到迅捷无线路由器FW325R的设置界面后,依次点击“高级设置”——>“无线设置”——>“WDS无线桥接”。
  2、在WDS组网向导页面中,点击“下一步”。

图二迅捷无线路由器无线桥接设置

  3、在无线扫描列表中,找到需要桥接的信号名称——>输入被桥接无线信号的密码——>点击“下一步”。

图三迅捷无线路由器无线桥接设置

  4、设置迅捷无线路由器FW325R的无线名称、无线密码——>点击“下一步”。

图四迅捷无线路由器无线桥接设置

  这里建议把迅捷无线路由器FW325R的无线名称、无线密码,设置为与被桥接路由器的无线wifi名称、无线wifi密码一致。这样可以统一无线wifi名称、实现无线漫游。

  5、若出现下图的提示,请在页面上修改LAN口IP——>然后点击“下一步”。

图五迅捷无线路由器无线桥接设置

  修改说明:

  (1)、如果被桥接路由器的LAN口IP地址是192.168.1.1,那么这里需要把FW325R路由器的LAN口IP地址修改为:192.168.1.X(2<X<254)。例如:192.168.1.2、192.168.1.77、192.168.1.200等,都是可以的。

  (2)、如果被桥接路由器的LAN口IP地址是192.168.0.1,那么这里需要把FW325R路由器的LAN口IP地址修改为:192.168.0.X(2<X<254)。例如:192.168.0.2、192.168.0.77、192.168.0.200等,都是可以的。如果被桥接无线路由器的LAN口IP地址,是其它,请按照上面的规则进行修改即可。

  6、检查WDS桥接的相关配置信息,如果没有问题,点击“完成”。

图六迅捷无线路由器无线桥接设置

  以上内容便是迅捷无线路由器(FAST)FW325R无线桥接的设置方法了,有需要的可以按照以上步骤来进行操作,当界面出现WDS桥接已连接的图标,表示WDS设置成功,您可以连接桥接网络上网了。希望这篇文章能对你们有帮助。

网友A:
现在用的多的是wisp,这个最简单方便...不用去动主路由,你懂的~~~~

网友:
我只会弄tp的。迅捷的。还没测试呢。

网友:
现在的路由器更新的都很简单 看操作就可以会了

网友(2016-02-11):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多的是wisp,这个最简单方便...不用去动主路由,你懂的~~~~

什么桥接方式需要去动主路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