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BIOS的供电1.8V只能读不能写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6-01-12):
这个低电压版的BIOS
如坏了能刷不?只读不能写是具体什么含义。

网友A:
BIOS芯片坏掉了,换一个刷就好了。

网友:
读是将存储器的数据通过数据线读出来,写是将存储器内部的数据改变。意思是存储器内部数据改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坏掉了,换一个刷就好了。

这是低电压版的 不是BIOS坏  我是问如果坏能刷吗

网友:
能读就保存好,试下看能不能刷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