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WGC LA-6755P维修短路 求分析

楼主(2016-01-12):
刚接过来,无待机,插上电源  无3 , 5v电压,测量3v短路  换了个芯片 ,5v.有4.9,   3v有2v,后级肯定有短路,不过3v去往的地方太多,不知道怎么查, 在网上查有烧鸡,不知道怎么烧,是不是把电流限制,电压从0v往上面加???求指教?

网友:
PWM 功率很大不太可能被拉低 查自举升压那块 换管子 自举电容~~希望能帮到楼组

网友:
就按你的方法搞,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