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5MLV 6.0

楼主(2016-01-12):
映泰A55MLV 6.0

映泰A55MLV 6.0.zip

网友A:
楼主,我也有片映泰A55MLV VER6.0主板,不通电!待机电压有3.3伏,也没短路(PCI A14脚),Q63和Q44(两个三端稳压管)也不发烫,网卡也不烫!IO也换了都不行啊

网友:
求解啊 各位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有片映泰A55MLV VER6.0主板,不通电!待机电压有3.3伏,也没短路(PCI A14脚),Q63和Q44(两个 ...

有一个8脚芯片,UP160几的,忘了型号 你找找,代换一个,我这块板就是它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8脚芯片,UP160几的,忘了型号 你找找,代换一个,我这块板就是它烧了

没有啊!映泰主板都是FP632系列的多啊。你那片也是不通电吗?你说的那个UP160几的是在哪个位置啊?谢谢!!!

网友:
板子取走了,忘了在啥位置了,我这块也是不上电,板子上有2个相同的芯片

网友(2020-07-30):
正需要 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