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 挡C1维修

楼主(2016-01-12):
一个技嘉G41主板挡C1,测各大供电正常,查内存工作条件,SPD 3.3V正常 ,SDA3.3V正常,SCL3.1V 偏低,查图纸

万用表测SCL与RN16 排阻7脚开路,飞线

主板修复

网友A:
楼主这种主板故障推测应该是诊断卡一开始就跑C1代码没有变动,RN16 排阻另一端连接3.3VSB测试点。

网友:
以前遇到过,没有搞定,应该算是通病了

网友B:
楼主要么细心,要么经验丰富,一般我是不会去注意那0.2V的电压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么细心,要么经验丰富,一般我是不会去注意那0.2V的电压差别

这里压差在0.1伏以内应该是正常的也根据万用表本身测量内阻大小来定义

网友C:
断线但为什么scl还百3.1v电压呢

网友:
档C1,一般是按不过内存的条件查就行了。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系统管理总线断线

网友:
总线断线引起的,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断线但为什么scl还百3.1v电压呢

因为断线两端存在接触电阻大小就会形成一定的电压差断线两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断线两端存在接触电阻大小就会形成一定的电压差断线两端

好点,谢谢提醒

网友:
断线测试点一般比正常状态下对地阻值要偏大

网友:
SPD烧断线  以经不是秘密了  修好就好

网友:
C1就是没检测到内存吧,都快忘记了

网友:
数据线,系统管理总线,内存供电有问题都跑C1

网友:
的确0.2V的差异容易被忽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因为断线两端存在接触电阻大小就会形成一定的电压差断线两端

因为断线两端存在接触电阻大小就会形成一定的电压差断线两端,不明白这个原理,请指教一下,他的是SCL的上拉电阻开路,既然开路不可能只少那0.2的电压。

网友:
断线还会有电压,还只是差了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主板故障推测应该是诊断卡一开始就跑C1代码没有变动,RN16 排阻另一端连接3.3VSB测试点。

这种故障也是通病的一种了吧。

网友:
这个真是提醒我,我的表测到误差比这个大很多,

网友:
都是些大神啊

网友:
请不要灌水 谢谢 不然会被禁言的哦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之一。。跑线跑出来的。。我一般直接飞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因为断线两端存在接触电阻大小就会形成一定的电压差断线两端,不明白这个原理,请指教一下,他的是SCL的 ...

自己百度下就知道,我说的接触电阻其实指的是内存插槽SCL信号测试引脚与RN16 排阻7脚之间测试点在断线开路和正常状态下的阻值,即这里SCL与RN16 排阻7脚断线开路接触电阻会由原来正常的0到几十欧姆变成1K左右。

网友:
这个以前遇到过  是通病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己百度下就知道,我说的接触电阻其实指的是内存插槽SCL信号测试引脚与RN16 排阻7脚之间测试点在断线开 ...

只遇到过虚焊引起的电压差,还没遇到过也没听说过断线了两端还会引起跳变出现电压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遇到过虚焊引起的电压差,还没遇到过也没听说过断线了两端还会引起跳变出现电压差的。

如果是轻微断线的话,就会存在电压差的。

网友E:
SMBUS       断线    怎么还有3V多   ?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不过说的太简略了

网友:
没想到差0.2也不行  好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SMBUS       断线    怎么还有3V多   ?

可能是轻微断线引起。

网友:
那个信号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
这个也提醒了我,我以前遇到不知怎么修

网友(2016-07-23):
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台式机里面有很多

网友:
用万用表量的话这3.1V是很多人会认为是正常的,,包括我也会认为是正常的。。。但如果是用示波器的话我相信这是没有它相应的波形的。。。所以这种不明显的故障还是示波器明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