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5进水机维修,写KB9012芯片程序

楼主(2016-01-12):
         一个客户拿来一个机子说进水了,放了几个月,我问他别人修过没有,因为修了好多次别个修过的进水机,特别难,他说没修过,当着客户的面拆机,发现螺丝有几颗都没有,客户又称原来修过,当完全拆开,发现,EC周围已经发霉,洗板水洗后,还有一网一网的网在元件周围搞不掉,动用镊子才搞定,烘干后打阻值,基本正常。
        原来修过这种机,我知道不能偷懒,把EC芯片取下来,焊盘很多个脚都生锈了,用锡线拖好,把生锈的EC脚镀好锡

        上电发现待机偏高,待机芯片发烫,线性3V有输出,基准电压有,VL电压有,无PWM 3、5V输出,有烧机法测,无明显短路,于是把待机芯片换了,换了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但开机没有反应,且从电流表上看电流为0,这为什么,再测线性电压是有的,再测EC的111脚供电为零,取掉电测,发现短线,飞好线后测,有电流了,210MA,开机也能开了,加屏,能看到屏幕有显示,但会掉电,一摸EC发热。

        为什么发热呢,可以有外围短路,这就麻烦,测的地方就多了,有可能EC本身的问题,把EC取了,电流为零,看来是EC的问题,但一看到是KB9012,这个是带程序的,这麻烦了,在迅维一搜,介绍写KB9012的帖子有很多,当我在想是买芯片呢,还是买编程器呢的时候,突然摸到网卡芯片发烫,把网卡芯片取下,可以正常开机。换了网卡芯片,电流还有156MA,还是不正常,心想管它呢,有的机子EC发热也一直正常用呢,遇到过。

       接上硬盘进入系统,发现没有声音,一测声卡芯片的EC_MUTE#信号,电压为0.6V,不正常,测对地电阻只有6.5欧,是声卡坏呢还是EC坏,怀疑是EC的多,但声卡坏也可能让EC发热,于是又测它相邻的脚USB_ON#,对地电阻也低,7.4欧,可以肯定他们两不短路,,因为电阻不一样,所以看来是EC坏了,还得解决EC的问题。
       买芯片也麻烦,写程序吧,在网上下载一个程序,然后按网上介绍的方法,把这个芯片当成W25 BIOS芯片来做,我的编程器TL866,芯片选择W25,不要ID芯片识别,你不要说,还真的读出来了,换好芯片后,再写进,却用了30分钟,慢就慢吧,只要能写入,但好了后,一开机不行,不开机,开机无任何反应,电流有43MA,后来打开文件一看,读出来的文件内容基本为0。后来我跟徒弟决定买一个RT809F的编程器,因为和徒弟两另外合作开了个店。
       正好我另外还一块也是刚修好的G585主板,暂时不给顾客,等编程器到后再说,编程器到后,把程序从另一个客户的板子上读出,再写入,开机还是没有反应,什么情况,在网上再下载一个程序,也不行,这时编程器还没有取,我想应该没有关系呀,后来经过这折腾才想到EC的42脚接地了,把编程器接的线取掉,终于好了。
        小插曲,编程器刚拿来写的时候,总提示数据验证错误,后来把写入速度改成9600就行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2545-1-1.html,这个帖子是介绍写入方法的
        这个机子别人可能拆开看了,报价太高,没修,因为里面根本没修过,客户说谎的

网友A:
你是用本机上的EC刷的?不是会发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本机上的EC刷的?不是会发烫么?

你问得好,事后我后悔,开始用TL866的时候用的是本机上的EC,但后来芯片已经换了,买了编程器后,在另一个客户的主板上读出来的,另一个正好另这个主板一样是G585的板子,我想发烫也应该能读出来的,只要这几个脚没有坏

网友:
后悔,改成遗憾吧

网友:
带程序的EC整机维修难度都高了。

网友:
USB_ON#是啥信号

网友B:
写EC程序确实有点麻烦,我也写过这种的

网友:
维修新技能啊,现在发展太快了。

网友:
好,不错,RT809F多少钱

网友:
写入速度和器件有关的,改慢点不会出错,我也是用9600

网友:
很厉害,不知道定IO麻烦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EC程序确实有点麻烦,我也写过这种的

发这个贴子,主要是把写的过程说一下,因为在没有写的时候查网络看到了别人的贡献,自己受益,再多说一点过程说不定对另外的人有用

网友:
这个芯片呀。我都没有刷成功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