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H REV3.0待机0.01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6-01-12):
去掉COMS电池自动触发可正常显示,显示有时候会黑屏,外接正常,按开关可以关机,但是开关开机无反应,有通病吗,

网友:
刷BIOS试试呢 然后IO。。

网友:
先从简单的问题开始吧,开关电压正常不

网友A:
开关电压正常,IO换了,一样的故障 ,自动触发显示正常所以没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压正常,IO换了,一样的故障 ,自动触发显示正常所以没刷BIOS..

建议先刷bios.因为bios可能有参与触发.但你拔除CMOS后.第一次起动.很多机器都会自动启动.这时候无关触发

网友:
已修复~说起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修好的,瞎猫抓到死老鼠了

网友:
同样的这个问题,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还没有修好,刷了BIOS

网友:
可以关机,但又不能开机,这有可能跟BIOS有关。

网友:
南桥问题比较大,加热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