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VER4.2主板转下就停求助!!!

楼主(2016-01-12):
此板的故障是转下就停(自己不会转起来!再触发还是一样!拔掉4pin也是一样!)被我刷了BIOS(两个BIOS都刷了)后就变成了转转停停了!在刷BIOS之前量了CPU电压没有,刷了BIOS后还是一样!(但是量了电源I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我看到论坛里有的说BIOS也会导致没CPU电压,所以就刷了BIOS)各位大神/微友们,求解啊!!!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啦!!!!!!!哪位大神有这个BIOS啊?(就是U926那个25L1606E两兆的BIOS)麻烦传份啊!谢谢!(有u927和u926更好)

网友:
有哪位大神/维友修到过啊?指点指点啊!

网友A:
是BIOS问题还是电压问题啊?(可是量了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啊!此板:联想IH61M VER4.2的BIOS坏会导致没CPU电压吗?)

网友:
求大神指点指点啊!提前说声:“谢谢!!!”

网友:
总线,打波

网友B:
怎么找不到PG啊!各位帮忙看下啊!

网友:
能说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现有有些新板缺电压也有这样的

网友C:
这个板子的BIOS论坛有很多,我上次修一片刷了几个都不行, 楼主可以先刷会原来的BIOS,后查查信号或者供电看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7脚vr-rdy是pg,

网友D:
小电压,看看哪个电压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的BIOS论坛有很多,我上次修一片刷了几个都不行, 楼主可以先刷会原来的BIOS,后查查信号或者供电 ...

那你有原板备份的BIOS吗?U927(4兆)和U926(2兆)板号是 联想IH61M VER4.2,论坛里很多都是单BIOS(好不容易找到个双BIOS的,可是BIOS的格式不对!)大神,你认为是哪里的问题啊?(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是没CPU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正常工作要满足哪些条件啊?)这款BIOS坏会导致没CPU电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电压,看看哪个电压没有?

“小电压”?是什么?查了CPU电压没有(这款板子BIOS坏会导致CPU电压没有吗?)谢谢!!!

网友:
大神,PG的电压是在有CPU电压的情况下才会有吗?还是?

网友:
量了PG没电压,没CPU电压会不会是PG导致的啊?

网友B: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啊 谢谢啦

网友E:
奶奶的。为什么我有时候的板子。什么参考都找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奶奶的。为什么我有时候的板子。什么参考都找不到呢。

你要什么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奶奶的。为什么我有时候的板子。什么参考都找不到呢。

我这不也是一样嘛!大神,你先帮我分析下啊!谢谢啦!!!

网友F:
我正好也修这个板子。故障现象一样。但没图纸正犯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正好也修这个板子。故障现象一样。但没图纸正犯愁呢

也是没CPU供电吗?也是转下就停吗?大神,修好了分享下经验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板有两个bios 一个2M和4M   2M的就是你圈起来的那个。

大神,这款板的BIOS坏会不会导致没CPU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板有两个bios 一个2M和4M   2M的就是你圈起来的那个。

大神,你备份的格式有备份对吧,我刷回以前的BIOS(U926,之前备份的格式是BIN)后还是转转停停(想换个电源IC试试,可是又找不到!NCP6151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啊?)谢谢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怎么找不到PG啊!各位帮忙看下啊!

7 8 脚是PG一个是CPU供电正常后的PG一个应该是VTTPG 9脚是开启信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7 8 脚是PG一个是CPU供电正常后的PG一个应该是VTTPG 9脚是开启信号

那ENABLE 是管什么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那你有原板备份的BIOS吗?U927(4兆)和U926(2兆)板号是 联想IH61M VER4.2,论坛里很多都是单BIOS(好 ...

别说你刷前没有备份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别说你刷前没有备份自己的

备份啦!可是刷回原来的BIOS还是转转停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H:
7 8 脚是PG一个是CPU供电正常后的PG一个应该是VTTPG 9脚是开启信号

版主,VTTPG是第八脚吗?那正常电压是几伏啊?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ENABLE 是管什么呢?

就是EN开启信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7 8 脚是PG一个是CPU供电正常后的PG一个应该是VTTPG 9脚是开启信号

版主!VTTPG没电压啊!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啊?没PG电压也就没CPU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7 8 脚是PG一个是CPU供电正常后的PG一个应该是VTTPG 9脚是开启信号

版主,我量了和VTTPG想连的那个贴片电阻一端0V一端1.03V(0V的那端和VTTPG相连),是那个贴片电阻坏了吗?102的贴片电阻!

网友J:
查下桥到BIOS对地值,应该是桥ME工作异常导致,我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查下桥到BIOS对地值,应该是桥ME工作异常导致,我修到过

是左边(U927)BIOS还是右边(U926)BIOS啊?还有要量哪只脚啊?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J:
查下桥到BIOS对地值,应该是桥ME工作异常导致,我修到过

两个BIOS的阻值都在500到800之间啊(4脚和8脚是接地的,对吗?)

网友K:
这几天我修了2块这样的板。 联想这板的BIOS很容易就坏。  先刷BIOS吧。 要是还不行 那就一个个查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ENABLE 是管什么呢?

在芯片别的条件满足后得到开启芯片工作输出产生CPU供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版主,VTTPG是第八脚吗?那正常电压是几伏啊?谢谢版主!

你不是有芯片手册吗?找到这两个PG脚的说明看看描述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量了和VTTPG想连的那个贴片电阻一端0V一端1.03V(0V的那端和VTTPG相连),是那个贴片电阻坏了吗 ...

一般不会,应该是VTTPG没有产生。1.03V只是他的一个上拉而已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版主!VTTPG没电压啊!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啊?没PG电压也就没CPU电压吗?

是的没有VTTPG代表前面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后面的肯定不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不是有芯片手册吗?找到这两个PG脚的说明看看描述就知道了。

都是英文啊!看不懂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是的没有VTTPG代表前面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后面的肯定不会有。

版主,那就是VTTPG这里的问题咯?(是不是VTTPG导致没CPU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几天我修了2块这样的板。 联想这板的BIOS很容易就坏。  先刷BIOS吧。 要是还不行 那就一个个查供电吧。

就是没CPU电压啊!EN VCC电压都正常,要怎么修啊?(找不到同型号的电源IC 这个可以用什么代换啊NCP6151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那就是VTTPG这里的问题咯?(是不是VTTPG导致没CPU电压啊?)

翻译软件翻译

网友L:
刷BIOS  加焊桥  我的几块板就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版主,要怎么修啊?NCP6151的EN VCC电压都有啊 这个电源IC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刷BIOS  加焊桥  我的几块板就是这样修好的

BIOS刷过!没CPU电压加焊桥可以好?

网友M:
你确定cpu你确定cpu工作条件

网友N:
好好学习下时序吧。。。前几天我也修到一张技嘉的H61页是转下停了再转反反复复,但是强制开机点不亮,刚开始以为是IO问题后来看时序要开启内存供电,因为PCH会发出S4-S5信号给内存,但是内存也没供电!我就想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后来拆开散热片看到桥周边的几个33欧的电阻烧了!你的板会不会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好好学习下时序吧。。。前几天我也修到一张技嘉的H61页是转下停了再转反反复复,但是强制开机点不亮,刚开 ...

我拆开看了,没电阻坏(桥加热过,其他电压都有就是不出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开看了,没电阻坏(桥加热过,其他电压都有就是不出CPU电压)

大神,求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确定cpu你确定cpu工作条件

大神,NCP6151(此板的电源IC,找不到同型号,也不知道能用什么型号代换!大神,请赐教啊!)要满足哪些条件才会出CPU电压啊?大神,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过!没CPU电压加焊桥可以好?

可以   我试过

网友O:
是哪个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哪个电容有问题吧

你说的是电解电容还是贴片电容?电解电容没看到鼓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正好也修这个板子。故障现象一样。但没图纸正犯愁呢

修好没?大神!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
现在的故障是转转停停(把以前的BIOS刷回去还是转转停停)!其他电压都有,就是没CPU电压,电源管理芯片NCP6151的EN和VCC都有电压,也找不到同型号的换,请问大神们,NCP6151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啊?谢谢啦!!!

网友P:
引用 网友H:
7 8 脚是PG一个是CPU供电正常后的PG一个应该是VTTPG 9脚是开启信号

我怎么感觉另一个是集显供电的PG呢?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Q:
桥坏 芯片坏都会导致无CPU供电     风扇转转停停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怎么感觉另一个是集显供电的PG呢?一起交流学习

你说的是第7脚还是第8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桥坏 芯片坏都会导致无CPU供电     风扇转转停停

可是找不到同型号(NCP6151)的换啊!大神,你知道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吗?谢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啊 谢谢啦

一般芯片有VCC供电,BOOT脚自举升压,EN开启信号就会工作啊 工作后要看反馈,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P:
一般芯片有VCC供电,BOOT脚自举升压,EN开启信号就会工作啊 工作后要看反馈,之类的

大神,就这几个条件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条件?

网友R:
这种情况应该有两个可能 缺电压 和哪里短路

网友J:
查下南桥上25M晶体是否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种情况应该有两个可能 缺电压 和哪里短路

缺CPU电压,但电源管理芯片的EN VCC电压都正常 要怎么修啊?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J:
查下南桥上25M晶体是否起振

那要怎样才算起振啊?

网友S:
H61M的板子无桥供电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S:
H61M的板子无桥供电很常见!

大神,要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就这几个条件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条件?

我也是新手,还在学习

网友:
新手,路过

梦幻、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你不帮忙!还来灌水!

网友T:
这种主板一般刷左边的BIOS 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种主板一般刷左边的BIOS 就好

刷过BIOS 就是刷了BIOS后变成了转转停停 刷回原来的BIOS还是一样 转转停停

网友U:
今天刚修到这板子,不显示有读BIOS 的动作,内存SPD也有读取动作,CPU有供电,集显无供电。BIOS坏了,刷了22楼的4M BIOS 有显示,进PE 也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U:
今天刚修到这板子,不显示有读BIOS 的动作,内存SPD也有读取动作,CPU有供电,集显无供电。BIOS坏了,刷了2 ...

我这个是转转停停啊!没你运气好!  求解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转转停停啊!没你运气好!  求解啊!!!

你看一下Q97 S极的电压有没有,在散热器底下

网友:
9脚开启 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U:
你看一下Q97 S极的电压有没有,在散热器底下

哪个散热器?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你看一下Q97 S极的电压有没有,在散热器底下

你说的Q97在哪个位置啊?谢谢!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哪个散热器?南桥的?

CPU散热器下的。还有仔细查一下供电,无CPU供电大多数是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CPU散热器下的。还有仔细查一下供电,无CPU供电大多数是缺电压的。

Q97的S极0.94V,D极1.04V,G极3.3V。

网友V:
我的是没有复位诊断卡FF  .有修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的是没有复位诊断卡FF  .有修出来的吗。

没啊!你的修好没?

网友:
看看内存几个供电正常嘛

网友(2016-02-17):
刚好修到一样的板

网友:
你主板上面的q97 S极电压是多少,看下正常不?

网友:
我的这个板有救了,修好了我把BIOS传上来,我这板的Q97电压不对

网友:
你还是到迅维让饼大神给你上上课吧!你的硬件知识太少了

网友W:
好像是通病,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样的毛病,有谁解决了说一下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W:
好像是通病,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样的毛病,有谁解决了说一下答案

你解决了吗?

网友:
还没解决,先放一边

网友:
楼主:偶遇跟楼主一样的现象,16楼的NCP6151功能脚第10脚应该是VCC5v而图ROSC上是。各种发维修无果,突发奇想将BIOS U972第1脚跟第8脚短路开机后不掉电,松开后重新开机亮了,非常郁闷 ,求维友解惑。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呀

网友:
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吧。。。可能是缺电压导致的吧!查总线供电正不正常、还有两个PG信号的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也修过,不过我只刷U927 BIOS就行了

主板去年就被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BIOS问题还是电压问题啊?(可是量了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啊!此板:联想IH61M VER4.2的BIOS坏会 ...

我都没修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BIOS问题还是电压问题啊?(可是量了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 ...

你修好没?分享下经验啊,谢谢啦!!!

网友:
同求经验!!!!有没有谁修好了?

网友:
估计还是电压问题的多

网友:
再次刷了96#的BIOS,还是原来的问题,不应该再往BIOS身上动脑筋了

网友Y(2016-04-11):
各位大哥,有没有电路图纸啊?小弟也遇到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Y:
各位大哥,有没有电路图纸啊?小弟也遇到问题啦!

没有!我都没修好

网友X:
刷错BIOS了,应该刷U927那个,好多基本上都是刷那个都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刷错BIOS了,应该刷U927那个,好多基本上都是刷那个都能解决的

我两个都刷了!

网友X:
不用刷两个的,我遇到都是刷U927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不用刷两个的,我遇到都是刷U927就好了

大神,有映泰G41D3+ VER6.2的图纸吗,麻烦传份啊,谢谢啦!!!

网友Z:
我感觉是供电问题引起的,再有,原装板要重点关注一下IO的相关PG信号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找不到PG啊!各位帮忙看下啊!

我感觉是33脚,不知对否……

网友AA:
看看CMOS  有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看看CMOS  有没有电

板去年就被客户拿走了,但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感觉是供电问题引起的,再有,原装板要重点关注一下IO的相关PG信号脚位

没修好!已经被客户拿走很久了,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我刚接一片单BIOS的开机显示器背光亮就是没图像,上网查发现此板BIOS易坏,没注意到此板有单双BIOS之分,下了个4M的U926刷了就风扇一转一停了,找个单BIOS的刷回去还是一转一停,点不亮了,持晕。

网友:
刷BIOS后只上一个BIOS试试

网友X:
我有,之前修过备份下来的,两个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有,之前修过备份下来的,两个都有

大神,今天又遇到一片一模一样的板了!这次是短接开机排针风扇一直转!CPU有温度,用示波器量BIOS一脚有波形(反复跳来跳去 主板上的喇叭也不响)就是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有,之前修过备份下来的,两个都有

这回还是BIOS问题吗?复位时钟电压都有!CPU 内存都换过!CPU也有温度!

网友(2016-05-11):
刷U927 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的BIOS论坛有很多,我上次修一片刷了几个都不行, 楼主可以先刷会原来的BIOS,后查查信号或者供电 ...

这个事要刷那个4m的显存的bios

网友:
CPU 没电压 有的主板上CPU 有电压有的没有  ,如果上上没电压 查一下 IC 开启信号

网友:
迅维网chinafix.com_lenovo IH61M

网友AB:
刷了好多次了,都可以亮的

网友:
这个是U927还是U926的?谢谢!!!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刷了好多次了,都可以亮的

我这片是头复位不跑码(用示波器量了有波形-杂波),喇叭也不会响 CPU也有温度!是BIOS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找不到PG啊!各位帮忙看下啊!

你看看         风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

网友:
两个一起刷试试

IH61Mr42 U926(25Q16).rar

IH61Mr42 U927(25Q32)解密刷这个.rar

网友:
里面有两个BIOS.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故障没修过,修过不出集显供电,两个一起刷就好了,还有就是解密码

网友AC:
刚刚维修好一块·转一下旧停·椒极限供电没有电压·刷32的BIOS搞定、·BIOS论坛就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C:
刚刚维修好一块·转一下旧停·椒极限供电没有电压·刷32的BIOS搞定、·BIOS论坛就有

看来BIOS也会导致没供电了,以后要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BIOS也会导致没供电了,以后要记住了

是因为集贤供电要过来内存后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