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C3842 电源通病

楼主(2016-01-12):
电源IC UC3842 电源有个通病,启动电阻经常坏。当通电没输出时,300V电压 放不掉的,一般都是7脚的 启动电阻坏了,会开路,15V电压 到不了7脚,这个故障我遇到了1、2白例。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显示器 验证一下这个通病先

网友A:
启动电阻要是坏了的话,芯片指定坏了

网友:
嗯,,学习一下先,学习多了,经验多了,检测方便又快

网友:
很久没有碰到3842的电源了

网友:
长知识了,我好像没有修过3842

网友:
不错下次上个图片  。多多活跃,加分鼓励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7575的

网友:
这型号的电源芯片还没见到过

网友:
好久没看到这个芯片了啊,都是老机器上采用

网友:
好吧 !希望以后会遇到

网友:
电容失容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阻要是坏了的话,芯片指定坏了

开关管不坏的话,芯片很少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