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O3上电无复位的维修

楼主(2016-01-12):
早上刚开门没多久,一客户就找来,说主机点不亮。打开机箱测面板,一看是华擎B75板子,插个诊断卡上去,妥妥的无复位,就说主板坏了。我说你换个主板吧,给你半年保,同型号的。240块,毕竟修一下也要100多,可能还会出别的问题,并且我也只给你1个月保。后来你一言我一句,最后250元给他保9个月换板,收拾好后交钱打发走人。

言归正传,板子放手术台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上电,奇冠诊断卡复位灯常亮,代表无复位信号,量各大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5V,正常
桥供电:1.05V,正常
PLL锁相环供电:1.8V,正常
总线供电:1.1V,正常
VSSCA系统代理:0.9V,正常
CPU核心供电:1V,正常

各项供电看来都正常。接着测时钟:
PCI-E槽的A13与A14:0.38V与0.41V,正常
PCI槽的B16:1.7V,正常
B75芯片组的PCI总线是原生,因此时钟信号就是桥发出的,不像H61、Z77需要第三方的PCI-E转PCI芯片,所以判断起来更为准确。

测复位:
PCI-E槽的A11,0V。
PCI槽的A15,0V。
确确实实是没有复位信号。

没有复位信号,要么桥工作条件不满足,要么桥自身损坏,要么就是外围芯片拉低。

根据时序,当时钟信号正常出现后,CPU读取时钟,发出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只要电管芯片工作正常,那么CPU供电就能正常出现,接着电管芯片发出VRMPG信号,经过上拉电阻,三极管的转换,得到SYS_PG信号,桥得到这个信号之后,只要别的工作条件正常满足,那么就能正常发出总复位信号。

现在CPU供电正常,那么我们就来看看SYS_PG信号是否正常。

华擎这板子用的是RT8859M的电源管理芯片,40脚就是VRMPG发出引脚,实际检测:0.53V,明显偏低,正常应该有个3.3V的上拉。

跑线找到附近的上拉电阻,两端都是0.53V。

接着跑线,发现上拉走进了内存槽,是SPD电压附近,这时候心里开始笑了,测4个内存槽SPD电压,果不其然都是0.53V。

断电观察主板,ATX排插附近,发现了这么个情况

补线完毕后,上电触发已经跑53代码,毕竟我还没插内存条。

上内存上键鼠接显示器,没多久,显示器直接点亮并且进入BIOS界面。
做个系统测试下稳定性,毫无问题,这板子就这么修复。
按部就班成为习惯后,本来一眼秒杀的故障都还弄的这么费神,惭愧惭愧……

网友A:
做个沙发 先  楼主每次都是修 高档货

网友:
华擎的做工 个人感觉确实不好
我昨天也修了个 华擎Z77 PRO
烧了 CPU MOS管短路  IO 也虚焊了
很多 芯片 热风枪380度  放过去1秒 就焊出来了 太假了  什么东西呀

  分没到 到了 给你补上

网友B:
这个主板上电时序类型推测是intelh61系列的。

网友:
思路这么清楚,都怎么的啊?????

网友:
好多  CPU   供电  PG都是内存  spd  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沙发 先  楼主每次都是修 高档货

修点好板子才能有利润空间

网友:
你回复一个O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很多主板设计就SPD3.3V 的线连接到SYS_PWRGD 的3.3V

网友:
华擎的主板个人感觉H61以上不好修  G31 G41那批还好修

网友C:
那么粗的覆铜板都烧断了,最少得有5A的电流。为什么,楼主查原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粗的覆铜板都烧断了,最少得有5A的电流。为什么,楼主查原因了吗?

肯定是插错内存或者带电插拔内存导致。一般烧SPD差不多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无复位之前的感觉还好修点,有复位不跑码和跑码不亮机的才难修,特别是H61以后这类集成了时钟的,没图纸难测

网友D:
240块保半年,250块保9个月,就十块钱多保四个月,怎么都不觉得划算

网友:
不知道楼主发这个贴子加没加权限,250也要保9个月真心伤不起,在我这都是没质保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40块保半年,250块保9个月,就十块钱多保四个月,怎么都不觉得划算

多几个月少几个月它也不会坏吧,就是说说罢了

网友:
7系列的板还没修到,以后遇到可以参考下

网友:
多年练就的过硬技术,轻松解决隐形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上电时序类型推测是intelh61系列的。

人家标题都说了是华擎B75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几个月少几个月它也不会坏吧,就是说说罢了

他的板子是二手的,这个不好说的

网友:
楼主250收得值……生意就该这样做!

网友:
楼主对主板时序很熟悉,手到擒来!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讲解步骤细致,思路清晰,难得的教学贴,小白非常感谢,学习了,新年快乐

网友:
主板的spd好像比较容易断线,昨天就遇到两片华硕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过修之前仔细先看一遍就不用费那么多事了,直接秒杀之。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F:
楼主我想问下 这个板子档55 什么问题  而且档55 不动它在哪里开着 过了一会 就可以亮机

网友:
这板子我也修过 也是这个内存供电烧断线的

网友:
pll锁相环电压在那测,有什么作用,还那个VCCSA代理电压是干什么用的在那儿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0块保半年,250块保9个月,就十块钱多保四个月,怎么都不觉得划算

生意难做啊……

网友A:
你这叫生意难做
昨天我这里来了个客户说
装系统多少钱
我说30块
他说那去我那里装
我说上门50元
他说 不是一样的吗
后面 他一直强调说
上门和不上门装都是一样的
说了好几分钟 走人了 ......
我都懒得鸟他....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这叫生意难做
昨天我这里来了个客户说
装系统多少钱

不上门,给一百也不要去,去了就监禁起来回不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不上门,给一百也不要去,去了就监禁起来回不来了

囚禁?你有这样的经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囚禁?你有这样的经历

有过,装完系统就各种要求,帮弄炒股,交易,QQ空间神马垃圾,美图,这个那个的,反正各种麻烦,想走没门,钱还没给你

网友:
遇到很多不复位的 都是SPD供电的事 ,所以现在都是量一下SPD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过,装完系统就各种要求,帮弄炒股,交易,QQ空间神马垃圾,美图,这个那个的,反正各种麻烦,想走没门 ...

这个 倒是真的   确实 烦死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那么粗的覆铜板都烧断了,最少得有5A的电流。为什么,楼主查原因了吗?

楼主 我这里有一个梅捷 SOYO W1H61M1  主板 12月19号来得,第一次来不过内存 后来发现有烧断线接好之后跑码亮机好了 做系统测试完后发走了 1月9号就当二返板发了回来,观察主板烧断线的地方正常 加电后用内打阻卡测电压 SPD=3.3V  VTT=0.75  VDD=1.5 系统总线=3.3V  时钟=0.32 、0.30   现在故障是 插不插内存都报警 朋友帮忙分析下什么问题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想问下 这个板子档55 什么问题  而且档55 不动它在哪里开着 过了一会 就可以亮机

测测内存槽的SMBDATA和SMBCLK这两个I2C总线信号电压是否正常,波形是否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我这里有一个梅捷 SOYO W1H61M1  主板 12月19号来得,第一次来不过内存 后来发现有烧断线接好之后跑 ...

测测内存槽的时钟信号与复位信号是否出现,如果没有,可以考虑BIOS或者桥发给CPU的DRAMPWRGD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好象第一条内存槽上方有烧哟,插反烧断了SPD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我这里有一个梅捷 SOYO W1H61M1  主板 12月19号来得,第一次来不过内存 后来发现有烧断线接好之后跑 ...

时钟信号复位信号还有CPU的DRAMPWRGD信号 在哪里测呢 无图纸呀, BIOS已经刷过之前亮机时备份的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过,装完系统就各种要求,帮弄炒股,交易,QQ空间神马垃圾,美图,这个那个的,反正各种麻烦,想走没门 ...

确实是这样,13年的时候我就遇到一老头说电脑系统慢要重装一下,当时他家就在我店后面,问我多少钱我说30,一去就呆了半天,装完系统这也要装那也要装,还要弄一键还原,好多不会用还得让你教,买个配件还在别的地方买,后面再找我就一直不去了。

网友:
发现过年后的帖子  特别是最近两天的新帖都是 经典帖  除了膜拜  就剩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叫生意难做
昨天我这里来了个客户说
装系统多少钱

这跟搞快餐和上门服务一样不同价位

网友I:
华勤b75的cpu供电电源好上拉断线没遇到过,但在V星h61板上我也发现过,断线了还有0.53v这怎么理解?表示疑惑

网友:
现在台板涉及到信号部分的  我都不想修了    变懒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华勤b75的cpu供电电源好上拉断线没遇到过,但在V星h61板上我也发现过,断线了还有0.53v这怎么理解?表 ...

这是电源管理芯片自己发出的VRMPG信号电压,需要3.3V的上拉加强电压电流强度,才能变成SYS_PG信号,保证这个信号有足够的动力。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是电源管理芯片自己发出的VRMPG信号电压,需要3.3V的上拉加强电压电流强度,才能变成SYS_PG信号,保证 ...

哦,也就是芯片内部输出的信号,要加上上拉的电压才足够去转换下一个供电对吧,我是这么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哦,也就是芯片内部输出的信号,要加上上拉的电压才足够去转换下一个供电对吧,我是这么理解你的意思

差不多吧,如果电管没发出这个VRMPG电压,那么哪怕上拉正常,也是过不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差不多吧,如果电管没发出这个VRMPG电压,那么哪怕上拉正常,也是过不来的。

嗯,我还有个问题请教您望您不栗赐教,上次我修道两块h61怪问题可能你也遇到过
,没复位检测发现io发出的pwrok1为0v~桥没收到这个你懂的~断开io直接把上拉接到桥的那个脚~结果被拉低了~这就排除了io~难不成是桥挂了!没网罩不然我也想搞一个上去试试~正常的板是有的电源好的我试过
,很多人都说桥挂了的可能新很大你认为呢?其他供电都正常cpu供电电源好信号也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差不多吧,如果电管没发出这个VRMPG电压,那么哪怕上拉正常,也是过不来的。

意思就是pwrok有进无出,把桥跟io之间的电阻拿掉,io能发出3.3v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嗯,我还有个问题请教您望您不栗赐教,上次我修道两块h61怪问题可能你也遇到过
,没复位检测发现io发出 ...

看你的描述,这肯定是和桥有关系,你断开上拉,测测这个信号的对地阻值是多少,正常IO发出的PWROK信号对地阻值是30欧姆以上,低于20欧姆的,一般都是桥挂,尤其是H61。坏的很挺多。相反IO自身坏这个引脚的很少。我修了不少1155,这个问题也遇到过,就一次是IO问题,别的几次都是桥挂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看你的描述,这肯定是和桥有关系,你断开上拉,测测这个信号的对地阻值是多少,正常IO发出的PWROK信号对 ...

您这么肯定我就放心啦,对地主值我测过跟好板一样,60左右,我还以为我还有什么工作条件没查到纠结一个星期了,那么桥挂了,你有换桥吗结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您这么肯定我就放心啦,对地主值我测过跟好板一样,60左右,我还以为我还有什么工作条件没查 ...

有的,有次给华硕B75高端板,和你的故障一样,我怀疑是桥问题,刚好有张CPU座子坏的昂达B75,然后就来个移花接木,华硕B75复活,确定了确实是桥问题。

网友:
vrmpg经过spd上拉  转换为sys-pg  很多主板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哦,还来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0块保半年,250块保9个月,就十块钱多保四个月,怎么都不觉得划算

是三个月、

网友:
思路这么清楚。我什么时候能啊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分析的这么清楚、、厉害、专业培训过吗?

网友:
生意做得不错 技术思路也可以 不错

网友:
呵呵 对对对,打错了,当年数学老师上课没认真学习就成现在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