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RO50Z

楼主(2016-01-12):
这板子也垃圾了温度还没到200就变形了,本来亮机,加一下上电只到0.07了,AMD的桥

网友:
这板子上次我也是有遇到过不好加焊 的。太薄了然后也不好固定

网友:
三星,华硕的板都TMD拉圾板

网友:
现在的板子都快这样了 维修不好搞了

网友:
太薄的板子用拉钩拉紧点,拉好后再放些稍微重点的东西压在上面然后再开BGA运行,这样变形会小些。

网友A:
亮机为什么要上BGA呢?加焊   如是查加焊的话  用风枪吹一下就可以了  跟上BGA差不多 因为不是芯片下面虚  而是核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亮机为什么要上BGA呢?加焊   如是查加焊的话  用风枪吹一下就可以了  跟上BGA差不多 因为不是芯片下面虚   ...

亮机是风枪吹亮的

网友:
板子的预热很重要,干的时候四个角要用钩子拉紧,像绷羊皮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亮机是风枪吹亮的

风枪吹保险一点  BGA焊真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保险一点  BGA焊真不好说了

大神教一下怎么用风枪吹管用三个月,没搞过怕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