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主动电源维修,灯泡常亮你别怕

楼主(2016-01-12):
戴尔小机箱,电源是个pfc带小板的主动电源,不通电,拆开看有料不错,整流桥  两个大的开关管(场馆) pfc二极管 都好。查TNY280PN待机芯片4脚没300伏,细查有一个3欧电阻裂开,电流过不来。料板找了两个5欧的电阻并联代替,上电啪啪黑烟直冒,清洗后查资料飞线修补,仔细查的是TNY280PN待机芯片坏。昨天快递送来了TNY280PN、3欧电阻,换上并连上灯泡,上电灯泡亮下就灭,待机正常。可插电源检测器灯泡常亮,上论坛咨询灯泡亮的事,半会也没信息。等不及了,尽管这电源就广东有货,还是淘吧。
今天上论坛看帖子的反馈,高手“拖出去非礼5分钟”给了解答,决定不接灯泡焊上保险测试,输出一切正常。炸怕了,谢谢“拖出去非礼5分钟”给我信心。

网友:
主动pfc的就是这样,被动的长亮会炸

网友A:
常量是你的灯泡功率太小,电源正常功率大过灯泡功率,所以灯泡被点亮,只要空载灯泡亮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
DELL的电源这样是正常的

网友:
搂着给力!都用上灯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量是你的灯泡功率太小,电源正常功率大过灯泡功率,所以灯泡被点亮,只要空载灯泡亮一下就正常了

是啊,灯泡功率太低就会产生这种现象,主动pfc的常亮没事,被动的长亮会炸。

网友:
对于串灯泡问题,可以看做灯泡和用电设备串联后接到220V上,根据串联电路同电流的特性,用电设备功率越小(电阻越大),设备上的电压越高。用小功率的灯泡,60%-70%的压降全部在灯泡上,电流并不大。看似灯泡亮了,负载其实并没有短路,除非大功率灯泡,还特别亮。负载确实有短路。就是100W灯泡负载短路电流=100/220=450MA,电流很小的,选大一点的灯泡没啥害怕的。

网友B:
灯泡功率大,电阻小。220÷(电源负载R1+灯泡负载R2)=总电流,一样的电流下电阻越大消耗的功率也越大,所以串联的情况下功率小的灯泡会比功率大的灯泡亮,这个我懂。怕是怕炸电容炸芯片碎屑飞到眼睛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灯泡功率大,电阻小。220÷(电源负载R1+灯泡负载R2)=总电流,一样的电流下电阻越大消耗的功率也越大,所以 ...

不管是品牌货还是杂牌货(太垃圾的杂牌货不行),直接串接个100W的灯泡来试机,花点钱买个正品的护目镜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焊台啊,品牌和型号留下!!!

网友:
楼主告知一下呗!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焊台啊,品牌和型号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焊台啊,品牌和型号留下!!!

常州快克203H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品牌货还是杂牌货(太垃圾的杂牌货不行),直接串接个100W的灯泡来试机,花点钱买个正品的护目镜就 ...

用得着这么夸张吗?串个40W左右的灯泡,拿报纸盖上再通电就行

网友:
原来如此,多谢分享,之前修的都是被动的,常亮都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常量是你的灯泡功率太小,电源正常功率大过灯泡功率,所以灯泡被点亮,只要空载灯泡亮一下就正常了

我的同样也是DELL的小电源,之前TNY280PN炸开了,现在换上新的芯片,串60W灯泡上去通电,一亮就灭了,但测紫5V没有电压,请问一下要再检测哪个部分。

网友:
看来我那个修的时候也得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同样也是DELL的小电源,之前TNY280PN炸开了,现在换上新的芯片,串60W灯泡上去通电,一亮就灭了,但 ...

先测大电容有否300+,再根据芯片TNY280PN定义跑电路细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无铅高频焊台吗?............

800+买的,应该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