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笔记本西数640G硬盘卡顿延时求助

楼主(2016-01-12):
客户一台机器修好,硬盘出现不进系统,外接读盘慢,死机,超级卡,中间认到拷了一些出来,但是后面又不行了,拷贝过程中也是非常的慢。用HDDREG扫描都是检测延时,问下罗工或者大神应该怎么读取里面数据

网友:
通病后读取...如果磁头不坏的话就好办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用土办法搞出来的。

网友:
请问这个板块 人不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