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 用电源开不了机

楼主(2016-01-12):
用电池可以开 测了下 公共点的供电都有 IO南桥都换了开机键也是好的,请大神帮看下是什么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貌似有个NEC大电容,拆了用4个330代换

网友:
是不开机还是不显示

网友:
不开机的话就查下 充放电电路

网友:
不显示的话查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不知是不触发还是能上电不亮

网友:
如果是用电源不触发。。可以检查下那两个隔离管.估计有软击穿。直接换了试试

网友:
检查隔离电路的P管。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