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开机掉电

楼主(2016-01-12):
客户送来的 三星r23 独立显卡 开机没问题啊 问下客户 说插适配器不行  把适配器插上 瞬间掉电关机 拔掉电池单用适配器开机到1.0左右不显示 关机带电池插适配器可以充电  拆机显卡修过  能充电 电源只是开机不显示应该不是充电电路有故障  也不是待机35v芯片的问题电源开机测各电压都正常 是不是ec不行了 风箱300度吹下ec 再开能显示了二话不说换个 等凉了 再开又不行了 不是ec的问题?  看到南桥在ec附近  南桥s600问题也比较多 吹下南桥 试下可以了 等凉了又不行 定个南桥换上 好了 但是不能放bios电池 或是二次开机   只能拔掉电源再开 原先每次都能开换完南桥才出的这故障 肯定是南桥的问题  结果加焊了南桥再开机试的时候掉下来段焊锡丝 忽的一阵烟 全给烧了 。。。 幸好主板不是特别贵。。。
不过下次有这个故障的注意下了 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很多都是SB600的问题吧

网友:
下次注意了,这种板不贵了

网友:
这种板故障复杂一点我一般都直接换。大问题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A:
板不贵,多少钱?、

网友:
修机器 还是要细心点的啊

网友B:
焊丝粘在主板上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我上次买过这板,拆机没修过的,CPU 散热器都给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不贵,多少钱?、

不到1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丝粘在主板上了?

不是 是焊锡丝掉下了一段落在主板上了

网友:
这板子BGA爱变形

网友:
这个板子多钱呀

网友:
这个板子哈哈。。。!! 学习到了。

网友:
修笔记本大意不得

网友:
维修养成良好的习惯终身受益。真的还好不贵。

网友:
会不会是RTC电路的问题  不一定是南桥吧!

网友:
amd的不管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南北桥显卡用久了都容易莫名其妙的各种古怪故障。

网友:
三星板子差啊,变形严重啊

网友:
三星板子差啊,变形严重啊
都不会上bga

网友:
这各板子爱变形。

网友:
今天接了一个神舟笔记本,也是这样的,本来是电源头子坏了,商家自己找了结果弄不开机了,拿到我们这里一看,也是焊锡掉在主板上了,

网友:
楼主真是倒霉啊,都要修好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