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S2033WA维修

楼主(2016-01-12):
今日收到一台联想LS2033WA。眨眼一看新款LED哦。再看看14年底的。XXX。 。不通电。不管三七二十一。拆! 。一看这种电源管理芯片,心凉了一截。先不管了。断开驱动板。测测19V有没有短路。果然一测短路了。然后看图吧 不想多说了。 。  高手勿喷。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二极管爱坏,,,,,,,,

网友A:
你好,这个灯泡看起来不是接保险位置。接的是220V 正负线么?

网友B:
就这么一个二极管坏了 ?

网友:
整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灯泡看起来不是接保险位置。接的是220V 正负线么?

插座的火零两段。。。厉害这样都看到我有接灯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一个二极管坏了 ?

是 快速整流二极管

网友D:
19V短就是说后级短路了,没看换了整流二极管啊

网友E:
那你芯片都烧成那样没坏?新的LED是容易坏   二极管。可能因为功率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灯泡看起来不是接保险位置。接的是220V 正负线么?

修过的都看出来了

网友:
呵呵,我没有用过灯泡,全是打值的

网友:
啥意思啊,那个芯片应该就是那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V短就是说后级短路了,没看换了整流二极管啊

最后一张图左边不起眼就是换出来的整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芯片都烧成那样没坏?新的LED是容易坏   二极管。可能因为功率过大

芯片没烧    貌似被磨码还是涂胶水了  没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 快速整流二极管

好吧     听着好像挺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灯泡看起来不是接保险位置。接的是220V 正负线么?

不知道就接保险那就行

网友:
唯一不解的是单独接两根线干嘛  既然次级短路修复  直接220v插头插上就是了

网友:
菜鸟上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