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又捡钱了!

楼主(2016-01-12):
哎运气咋这么好呢,又碰到来送钱的了!故障为插电,电源指示灯闪烁,但接信号无任何反应,判断电源板上电路有问题,拆开发现电容爆浆,芯片烧坏,换好果断亮机!还有我发现一开始修液晶不知从何下手,时间久了,就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碰到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至少有一个思路,知道这种故障的大致维修方向是哪里,这样维修起来就简单许多了!加不加分无所谓!

网友A:
高压板的开关管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的开关管损坏?

电源芯片损坏!

网友:
你们那里修一个显示器收多少钱?

网友:
电源芯片损坏,那指示灯还能亮?

网友:
看楼主拍的照片,那个8脚的芯片,应该是复合mos管,不是电源芯片

网友:
哦好的!我就看损坏了就换了,没多想!

网友B:
lz     妳那个电源芯片是没坏的!。不然 你工作灯 是不会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妳那个电源芯片是没坏的!。不然 你工作灯 是不会量的!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网友:
不懂那就请教,不懂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难道不是吗?

网友:
不错啊啊啊啊啊  不错楼主

梦幻、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捡钱的节奏啊,好久都没有遇到了

网友:
好久没遇到这种问题了 让我也捡几个吧

网友:
已经很久没有换过电容了。

网友:
要是只是电容坏那才叫捡钱。

网友:
我碰到电容爆掉的  都是爆电容  芯片还没见过一起坏的  明显的故障跟捡钱也差不多  恭喜

网友:
电源芯片烧坏指示灯还能闪?

网友:
现在换电容 的机子真少了,都自己修了

网友:
电源芯片坏应该不出电压了,指示灯如何闪?

网友:
这钱好赚。。。。。。

网友:
可怜哦呜是没机可修

网友C:
修板的话100!具体我也不清楚要看老板怎么报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板的话100!具体我也不清楚要看老板怎么报价!

显示器,100  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显示器,100  还可以

是的!那你们那边的收费标准时多少?

网友:
乖乖中的不怪。正常的老化

网友E:
电容只换了俩怕使不住,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还可能挣一份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那你们那边的收费标准时多少?

也差不多吧,修同行的,价格低点

网友:
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三星17  寸的液晶显示器    电容鼓包   高压MOS管 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只换了俩怕使不住,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还可能挣一份钱。

哈哈是的,谁会傻到把他没坏的电容都换掉,就坐等那些没坏的电容爆浆!:lol

网友:
修东西不是来送钱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