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无任何输出电压,没有反应,只听见电源里面有很小的嗡嗡声。

楼主(2016-01-12):
电脑开机运行几分钟到半小时,电脑主机突然断电,马上再按开机键不能开机,拔掉电源线,过段时间再开机又能开机,过段时间又会主机突然断电,反复这样,根据论坛机友建议,电源换5vsb电容后,不能启动了,风扇不转,所有脚无任何输出电压,插上插座只听见电源里面有很小的嗡嗡声,求高手指点,谢谢<更换电源后主机一切正常,所以确定是电源问题。

网友:
是电源问题么你就拿电源开刀

网友A:
用镊子短接绿线看看

网友B:
电源换5vsb电容后,不能启动了,风扇不转,所有脚无任何输出电压,可以检查5vsb相关电路。

网友:
怎么确定就是电源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短接绿线看看

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C:
嗡嗡声应该是待机变压器的声音。更换待机5V应该没有错,如果短接绿线和地,电源不工作,和待机5V电容没关系。待机电路还会产生另一路电压,给驱动芯片供电的。检查这一路吧!

网友D:
短路引起的保护

网友:
电容正负极有没有装反啊?都是我的错~叫你换电容~唉

网友:
电源搞不好的话     通电直接冒烟   楼主小心点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嗡嗡声应该是待机变压器的声音。更换待机5V应该没有错,如果短接绿线和地,电源不工作,和待机5V电容没关系 ...

哥们,电源发快递给你帮忙修好可以吗,费用私聊,方便留联系方式吗,谢谢

网友F:
都不会判断电源好坏,是外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哥们,电源发快递给你帮忙修好可以吗,费用私聊,方便留联系方式吗,谢谢

找电脑店,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
找个修电脑的看看

网友G:
好歹你也量几个电压值出来给大家参考下呀?
待机时的紫线、绿线
不能工作时的各个电压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好歹你也量几个电压值出来给大家参考下呀?
待机时的紫线、绿线
不能工作时的各个电压值

你好,都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都没有电压输出

在刚插上220V市电,没作任何其它的操作下,紫线和绿线也都没有任何的电压输出吗?
如果是这样,应该先查紫线5VSB的工作状态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源,看着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不会判断电源好坏,是外行吧!!

嗯,外行,我们这里没人会修,哥们你会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路引起的保护

哥们,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啊,邮寄过去帮我修好,费用多少私聊可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短接绿线看看

哥们,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啊,邮寄过去帮我修好,费用多少私聊可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换5vsb电容后,不能启动了,风扇不转,所有脚无任何输出电压,可以检查5vsb相关电路。

哥们,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啊,邮寄过去帮我修好,费用多少私聊可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5VSB电路用的是何型号的IC ?.....

哥们,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啊,邮寄过去帮我修好,费用多少私聊可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嗡嗡声应该是待机变压器的声音。更换待机5V应该没有错,如果短接绿线和地,电源不工作,和待机5V电容没关系 ...

哥们,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啊,邮寄过去帮我修好,费用多少私聊可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电脑店,一般都能修好。

电脑店的都不会修,郁闷死了,哥们,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啊,邮寄过去帮我修好,费用多少私聊可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歹你也量几个电压值出来给大家参考下呀?
待机时的紫线、绿线
不能工作时的各个电压值

哥们,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啊,邮寄过去帮我修好,费用多少私聊可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5VSB电路用的是何型号的IC ?.....

网友:
多半是你这个小板上的那个8脚小芯片有问题了——如果连+5VSB紫线电压都没有的话。

网友(2016-02-22):
先修好了辅助电源再说,可能是整流器坏了。

网友:
先检查电源待机部分,看看是不是正常啊?

网友:
目测电源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