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LE

楼主(2016-01-12):
刚拿到手  复位灯 闪 跑马 DO闪   刷了 BIOS  档55      SMB  DATA   3.3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1.5V   0.75V  都正常   有修过这板子的没  ?       内存槽上面的 8叫IC 拿掉没关系吧?   还有SMB   DATA  阻值   1600多 上面情况?  电压正常

网友:
1楼 自己坐   没人吗?

网友:
内存槽上面的 8叫IC?一般拿掉是不行的,具体能看是起什么作用的,SMBDATA1600的值是不正常,SMBDATA与SMBCLK的值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
SPD的电压测了吗  这个是内存这一块常出的故障

网友:
内存槽的八条腿ic一般没有直接拿掉能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