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A330BW

楼主(2016-01-12):
两个屏的型号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34&kw=S22A330BW  重复

屏有多种,程序也有版本不同,不一定是重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有多种,程序也有版本不同,不一定是重复的

这个显示器 就两种屏吧  我刷过几个  就两种屏  一种是M屏  另一种是什么屏 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示器 就两种屏吧  我刷过几个  就两种屏  一种是M屏  另一种是什么屏 忘了

三星和奇美两种,但又有不同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和奇美两种,但又有不同的版本,,,

那好吧  可能我碰得少   你赢了

网友:
不好意思,上面的型号打错了,是S19A330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