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联想X201之简单维修

楼主(2016-01-12):
                                                                             两台联想X201之简单维修
      前天上午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联想X201,据同行说是屏幕可以显示,背光不亮。机子那过来,取掉电池接上可调电源,故障确实和同行说的一样,开机暗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联想LOGO
既然无背光暗屏,那么问题要么出在背光控制电路,要么就是屏本身有问题,不过根据个人维修经验来看,像这种LED屏出现这种问题的不多,一般主板故障还是多一些。当时同行说让我给他报个价,就随口告诉他,屏有问题需要换屏,报价350块,但是像这种133屏用的不多,没现货,等发货回来换好了打电话通知,客户同意留机走人(说到这里,有些兄弟可能要问了:你都还不确定故障,怎么直接报是屏问题……?呵呵,同行机,修下主板能收几个钱?)
客户走了以后,叫徒弟把板子拆出来,版号如下: 打开图纸找到屏线接口CN1 测CN1第24P背光供电VBL20正常,第30P背光开启BACKLIGHT_ON无电压,当时心里一阵窃喜,问题出来了,又是“秒杀”…….经查图发现开启信号BACKLIGHT_ON由联想专用芯片U17(型号BU77700KVT)第97脚控制,第97脚开漏输出,由VCC3P经过一个4.7K电阻R302上拉 ,测U17第97叫无电压,找到电阻R302,测上端电压VCC3P 3.3V正常,一端为OV。拆下R302测阻值也正常,当时就怀疑是U17问题导致电压被拉低,为了验证,轻轻用刀片断开U17第97脚的铜箔,强行置高BACKLIGHT_ON,在开机测BACKLIGHT_ON信号3.3V高电平,裸板接上屏开机,除了每次背光切换会闪下白屏,基本可以正常显示 ,挂上硬盘测试,蛋疼的问题出现了,没进系统之前一切正常,跑到滚动条那里,准备进桌面的时候,尼玛又黑屏了…….测BACKLIGHT_ON还是高电平3.3V,我草你大爷!认为是BU77700KVT有问题,放一边等着芯片回来,结果下午又来了一台X201,故障一样,暗屏!好吧,继续报屏坏,板子拆出来大概测了一下,情况一样…….昨天芯片发回来满怀期待的换上,开机——额,一个鸟样,进系统一样黑屏…….好吧,把断开的地方接回来,重新整理下思路,既然芯片没有问题,不发出开启信号,肯定是有条件没有达到或者其他信号有问题……
当查到LID_SWITCH这个休眠信号时,发现只有0.8V电压,正常应该是3.3V高电平才对啊!
由图可知LID_SWITCH信号由U8发出经过R202这个560欧姆的电阻直接到了CN1第49脚
拆掉电阻R202,U8这边电压还是0.8V,难道是U8有问题?这他妈U8是个BGA封装的,还是没有,不管了,既然LID_SWITCH是要高电平有效,直接一条线从CN1  49脚飞到接口旁边的3V上边,强行置高LID_SWITCH信号 然后接上屏、硬盘,进系统一切正常,只是合上屏,不能休眠,我这人比较懒,不想继续折腾……连续遇到两台机器都是一模一样的故障点,所以怀疑是这台机子的通病,希望以后各位兄弟遇到这种情况以后注意一下另外一台机子也是一条线解决
当然,此机算不上完全修复(休眠功能不正常)!如果有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并且整机都修复正常的,望告知!
写贴不易,希望诸位兄弟多动动小手,加点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唉,现在机器难修呀,喊不起价呀

所以有的时候要改变一下策略,费半天劲一台机子几十百把块钱,确实不划算

网友C:
LID开关不是U8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D开关不是U8发出来的

图纸上看LID_SWITCH直接连接U8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D开关不是U8发出来的

没有去到其他地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所以有的时候要改变一下策略,费半天劲一台机子几十百把块钱,确实不划算

必须改变策略,不让放劲修机器,赚钱的是别人的。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必须改变策略,不让放劲修机器,赚钱的是别人的。已加分。

哈哈,是的,还必须的想办法自己当老板最好了

网友E:
我们报屏幕坏挣不到钱,同行自己去换屏幕了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报屏幕坏挣不到钱,同行自己去换屏幕了

那也要看什么同行

网友F:
这么长居然看完了,不过楼主技术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长居然看完了,不过楼主技术确实不错。、

相对来说这问题还算是比较简单的,我只是走了弯路而已

网友G:
休眠不正常 有没有可能是屏线上的事呀。

网友H:
这个LID没3.3,其实是屏线断了,屏线上面有个5脚芯片和49脚断线,补根线都会正常了

网友I:
不能休眠,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能休眠,屏线问题

这个我到是确实没有去查

网友J:
X201的屏线左侧有个小尾巴好像就是休眠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X201的屏线左侧有个小尾巴好像就是休眠的芯片。

这个我知道,有人说可以剪掉,没试过

网友K:
这样的问题也遇到过

网友:
直接飞个3.3

网友:
是的,直接在LVDS接口旁边找了个3.3V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的问题也遇到过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报屏幕坏挣不到钱,同行自己去换屏幕了

那不好意思,收检测费,我才不管那么多......

网友:
x系列的还是很麻烦的楼主厉害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

曲终云散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我这里也是。  如果直接报屏坏,  同行就自己去换了。。。

网友:
学习了,现超过时间了,加不了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LID没3.3,其实是屏线断了,屏线上面有个5脚芯片和49脚断线,补根线都会正常了

这个样子吗?可惜机子客户已经拿走了,下次遇到同样故障可以试下,谢谢兄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休眠不正常 有没有可能是屏线上的事呀。

据说是屏线断线......

网友:
就是屏线坏了。X201I通病

网友L:
同行你都敢乱报故障点   ?   楼主神人  ,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同行你都敢乱报故障点   ?   楼主神人  ,不怕。。。。。???

又不是修电脑同行

网友:
好技术啊。....

曲终云散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唐总,给力吖

网友M:
我也修过这款机,暗屏,刚开始也是查了好久,芯片也换了好几个。最后是一直以为是板子问题,最后是屏线引起的。暗屏之后的机器都是换屏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修过这款机,暗屏,刚开始也是查了好久,芯片也换了好几个。最后是一直以为是板子问题,最后是屏线引起 ...

这款机子的屏线貌似也不便宜哟

网友:
哈哈,这个以后你也一样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拉高LID,以前也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F:
我们这边换屏基本上都被楼下换完了,拿上来都是疑难-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边换屏基本上都被楼下换完了,拿上来都是疑难- -

哈哈,我这有些机子还是比较好弄得

网友N:
一般休眠功能 也很少用的到。

网友:
这个修的很多,通病了

网友O:
这个机器应该是你搞反了,休眠应该在屏上半部分里面,是通过屏线到U8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机器应该是你搞反了,休眠应该在屏上半部分里面,是通过屏线到U8里面的

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当时只是测到LID为低,就给它强制拉了一个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般休眠功能 也很少用的到。

是的,所以懒得去深究,修好能用就行了

网友:
厉害,老师说把lid小尾巴干掉是什么意思,一直没搞懂

网友P:
楼主想完全解决问题换条屏线就好了  不好我直播吃翔   就是屏线了一条线去左手边的排线断了  左手边上有个五个脚的芯片是控制lid 的

网友:
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两台一个毛病 应该通病

网友Q:
嗯,很少遇见LID引起暗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嗯,很少遇见LID引起暗屏的

很少遇见?LID暗屏问题我遇见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想完全解决问题换条屏线就好了  不好我直播吃翔   就是屏线了一条线去左手边的排线断了  左手边上有个 ...

换屏线也太不划算了,我如果知道是屏线断线的话,我会想办法飞屏线了

网友:
其实是屏线坏了

网友:
搞了两个强行电压  很好案例 学习了

网友:
x201这个机子修到的比较少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试下    最终是屏线断线导致的问题吗

网友R:
昨天也修了个X200灯管和高压条坏、故障比这个轻松多了!谢谢LZ的分享。。

网友:
高手如云,佩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R:
昨天也修了个X200灯管和高压条坏、故障比这个轻松多了!谢谢LZ的分享。。

我这个是X201,是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X201,是LED的

噢、-。-不好意思原来我搞错码头了。

网友:
又是LID故障,,,

网友:
recuerdo que me toco algo parecido

网友S:
看了回帖后,首先对楼主的改造方法还算实用,唯一不足就是休眠功能丧失,其根本原因就是屏线的通病。更换才是完美解决之道。楼主方法应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看了回帖后,首先对楼主的改造方法还算实用,唯一不足就是休眠功能丧失,其根本原因就是屏线的通病。更换才 ...

就算知道是屏线坏,也不会更换,不划算

网友:
短接接个3。3V的电压啊。

网友:
LED修的 不亮 一般 高压芯片

网友:
同行的这么好报,我们这同行还要拿坏屏回去的。

网友:
休眠不正常 有没有可能是屏线上的事呀

网友:
我不是专业 所以不懂信号 我不修机器的

网友:
又被楼主秒杀了,高手

网友:
幸好修之前到运维看了下       要不然又要 浪费好多时间    看了楼主的贴直接秒杀     已加分

网友T:
屏左边 的那个感应芯片直接剪了,我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屏左边 的那个感应芯片直接剪了,我都是这么搞的

哈哈,下次再遇到就知道这样搞了,不过效果应该一样

网友: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LID#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同学你好厉害,

网友:
有视频教程就好了

网友:
哎。。要求太完美了。一般人 不会在意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楼主的问题 学习下

网友:
我修过一个 是fan 报警 主板上一个保险丝 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