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 H0225-3 48 4KH20 031 LDB-1 MB 时触发时不触发 迷雾重重 维修

楼主(2016-01-12):
前天,修一X220,时触发时不触发,迷雾重重。 发了两个贴求助,得到了很多朋友指点。
但最终还是自己摸索出来了。贴子已失去编辑时效,现在重开个贴来说明这个故障。

机型版号 联想X220 H0225-3 48 4KH20 031 LDB-1 MB
故障 时触发时不触发

本来,客户是把电脑拿给一个同行装系统的,同行没装成,拿给我。
重新格盘分区,装好系统。
但是进系统很慢,卡WIN7 LOGO处很久才进,进入系统中也不是感觉很快。优化好还是一样。

看来客户让装系统,就是这个原因。

装好系统,给同行说了情况,同行试机拿走,准备还给客户。毕竟,客户是让装系统,没让修机。
但同行交给客户机器时,竟不触发了。

这大概就是外行眼中的:装系统把电脑装坏了。遇到难缠的,真说不清。还好,电脑交给同行时让他开过机。有事他去忙活去吧。

最后还是决定修。又拿来。

拿来插电源,的确不开机了。

拆机,没有光驱,拿掉键盘,触摸板,还是一样。彻底把板拆出来,插电流表,待机0.006,量3 5V,正常。

观察板子,联想芯片75脚掉点,芯片换过。其它,贴纸贴得很好,似乎没有大动过,也没有进水之类。
听同行说过,客户这个机好像买的二手的。观察BIOS,没刷过。

按时序走吧。

①插入适配器产生DCIN_PWR20_F -------20V OK

②经D59产生VREGIN20给TB芯片供电-----------20V OK

③VREGIN20分压给TB芯片的BAT_VOLT------------7.+V OK

④TB芯片得到VREGIN20和BAT_VOLT后输出VCC3SW---------3.4V OK

⑤TB芯片通过TH_DET连接的14个热敏电阻检测主板各个角落的温度----------0.06V OK

⑥温度正常时(TH_DET<0.5V),TB芯片开漏输出-PWRSHUTDOWN,由VCC3SW上拉为高,分别送给保护隔离电路和待
   机芯片的EN------------3.4V OK

⑦高电平的-PWRSHUTDOWN和低电平的DISCHARGE2共同控制Q51导通产生CV20---------20V OK

⑧CV20经过Q52体二极管产生小电流的公共点VINT20----------有压降 OK

9 适配器电压经D62给充电芯片PVCC供电----------20V OK

10 适配器电压经D64分压给充电芯片的ACDET-----------2.6V OK

11 充电芯片检测到ACDET大于2.4V后,输出低电平的-EXTPWR------------ 0V OK

12 TB芯片检测到低电平-EXTPWR和DISCHARGE后,输出低电平的BAT_DRV隔离电池------------0V OK

13 TB芯片检测到低电平-EXTPWR和DISCHARGE后,输出高电平的DCIN_DRV
    (用于驱动Q52导通强一点,但还未完全导通,公共点电流增大)-------------9.75v  OK

14 待机芯片得到VINT20和-PWRSHUTDOWN后,输出线性电压VL5-----------5.2V OK

15 VL5驱动Q41导通,拉低联想芯片的-EXTPWR_ASIC---------------0V OK

16 联想芯片得到VCC3SW供电、SWPWRG,且检测到适配器存在后,自动发出M1_ON,改名为3FP_ON、VCC3M_ON、
     VCC5M_ON--------------OK

17 待机芯片得到M1_ON转换来的开启信号后,输出VCC3M、VCC5V_OUT(VCC5M)-------------OK

18 TB芯片检测到VCC5M/VCC3M正常后,自举升压产生28V和15V---------------------------不正常
     28V用于提升DCIN_DRV和BAT_DRV的驱动能力
     15V是后续二级电压转换的驱动动力来源,比如VCC3B_DRV2

走到这一步就算停止了。
似乎是升压28V出问题了。

论坛搜了下,有个朋友和我的情况一样,只是他也没解决。也无法参考。还有一些朋友也是升压部分出现问题。

拔下电源,等了一会再插上。待机0.01降到0.003 。量3 5V没有了。

短接D53负极,又触发了。

试了很多次,都分两种情况:
即:D53只有负极有将近3V电压时,可以触发;D53两极都有3.4V电压时,无法触发。
而无法触发时,有待机3 5V,时序走到28V升压停止。
能触发时,无待机3 5V,亦无M1_ON。 触发后,如短接D53负极,关机后可以继续触发。关机拔电或上电拔电,不能再次触发。

要命的是:如果不能触发,则出在28V升压上,似乎是TB芯片问题。
能触发时,没有M1_ON,问题似乎又出在联想芯片上。

左右为难之际,看到饼哥一篇调查贴。
说:THINKPAD 5系列  待机有持续 3 5V。
6系列以上,只插适配器,有瞬间3 5V,3 5V出来后,又关闭待机;装电池,有持续3 5V。

联想到上面,能触发时,电流从0.01降到0.003,说明待机出来又关闭了,看电流有这个动作。实际测了下,亦是如此。

那问题就很明显了,D53正负极都有持续的3.4V,也就是待机3 5V保持持续状态肯定不正常。

听回贴朋友指点,试着刷BIOS,还是老样子。又刷回来。

到底是谁控制着待机出来后,又关闭?
看来不是BIOS。
也不是待机芯片。

那是联想芯片还是TB芯片?

发M1_ON的是联想芯片。
是不是联想芯片?
还是TB?
还是联想?
还是TB?

矛盾了半天。。。

后来就在联想芯片 TB芯片周围戳。
无意戳到两个大家伙!

一看20R0,这玩意不是20欧吗?阻值怎么有255?
打开图纸一看

原来是TB芯片供电,两个电阻关联,只有10欧。但是走时序时测电压却是正常的。
马上从显示器电源板上找个12R0换上。

再插电测试,测试N次,待机完美关闭。

至此,修复。

可惜了我订的两个还没到的双人组芯片。

最后奉上,全网找不到的这个BIOS

X220 板号 H0225-3 48 4KH20 031 LDB-1 MB

网友:
楼主对IBM的时序好熟,加分了

网友(2021-09-30):
学习到了,不错,刚刚好修复一个问题,没有待机U59芯片短路。R890,R889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