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楼主(2016-01-12):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原作者:yuchangtai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
  维修案例: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
  故障现象:故障为苹果ipad3电池经常在电量显示还有40%时就突然关机了。电池非常不耐用。测试后判断为电池导致的。
  解决方法:为苹果ipad3更换电池就可以解决。

  顾客送修的苹果ipad3,故障为苹果ipad3电池经常在电量显示还有40%时就突然关机了。电池非常不耐用。测试后判断为电池导致的。为苹果ipad3更换电池就可以解决。

  苹果ipad3更换电池其实是很简单的,需要注意的就是拆机时要小心。拆触摸屏时要先加热再撬比较容易。不能用蛮力来拆的。我拆屏一般是用电吹风来加热。经常拆的,最好用专业的加热平台。那样快速又安全。用电吹风加热时,一定要注意,不要只对着一个地方吹。要转来转去加热。一般吹20秒左右就可以小心撬下来了。

  1.苹果ipad3电池不耐用,更换电池。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一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二

  2.拆机工具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三

  3.苹果iPad3 。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四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五

  4.用电吹风加热触摸屏四周后,用卡片小心撬开触摸屏。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六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七

  5.触摸屏拆开后,把显示屏四周的螺丝拆下。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八

  6.小心拿出屏幕。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九

  7.取下这片贴纸后撬起卡扣,取下显示屏排线。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十

  取下显示屏排线。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十一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十二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十三

  8.取下显示屏后。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十四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十五

  9.触摸屏。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十六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十七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十八

  10.拆下这些排线。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十九

  11.取下主板后。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二十

  主板: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二十一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二十二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二十三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二十四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二十五

  12.用电吹风加热后撬下电池。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二十六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二十七

  13.新买的电池及双面胶。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二十八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二十九

  14.新旧电池对比。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三十

  15.拆下电池后的样子。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三十一

  清理干净壳子上的双面胶后。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三十二

  16.装上新电池。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三十三

  17.装好主板,触摸屏。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三十四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三十五

  18.触摸屏上的双面胶也要清理干净。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三十六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三十七

  19.重装好的苹果ipad3平板。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三十八

  20.换好电池后的苹果ipad3及电池。

苹果ipad3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图三十九

  全文完,苹果ipad3换电池是维修里最简单的一个步骤。只要细心一点,基本上都是没问题的。

  本文作者:yuchangtai ,迅维网热心会员。

网友(2016-11-07):
很详细的拆机流程

网友:
这个我热吹风起码得吹2分钟才拆的开 请问楼主,用的是那一个牌子的电吹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