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750待机高不触发

楼主(2016-01-12):
Acer5750待机高不触发   量3 5V对低组织正常  3  5V不出来   线性3  5V电压不对   3V组织短路  去掉供电IC还短  烧鸡大发  EC挂了  更换OK

网友:
经验贴一个赞

网友:
呵呵,你这帖子还能再简单一点吗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发个电路图和主板图分析下。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 。。图呢

网友:
EC挂了   你的帖子也太简单了一点吧

网友:
一般待机高都是先摸ec的

网友:
3V线性短路一般都是EC短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摸EC呢  会不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