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色显示器f226b驱动程序

楼主(2016-01-12):
求三色显示器f226b驱动程序  现在故障现象是有LOGO 接VGA无信号应该是程序出问题了有的大神给一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

。。。。。。去淘宝找都找不到  无语了    这垃圾三色是真烦人啊

网友:
这种显示器的程序  不好找呐 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
板号发上来

网友:
看淘宝上有吗

网友:
实在找不到  改驱动板呗

网友:
这个显示器,还是先检查VGA接口吧,它程序坏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