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上电1.4不显示

楼主(2016-01-12):
接一台DELL 1464笔记本,客户反映不开机,接手后用可调电源通电,直接到1.3A不跳变,拆机量各电压都已经正常,在论坛找了几个南桥BIOS刷后居然只上电0.5就掉电,再次刷回原来的BIOS,又可以上电1.3不掉了,因此应该可以排除BIOS的故障,到这里已经没头绪了,丢在一边放了一天,今天早上来闲着没事又拿出来仔细看看了看主板,无意之中发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电阻有点点不对,用放大镜瞧了瞧居然还有细小的绿霉,果断更换后更换通电电流起来了,也跳了几次,接屏亮机。

jundaye -1

网友:
楼主细心啊,这都被你发现你了

网友:
为什么不对照图看看呢?

网友:
我也有一台,在哪个位置啊

网友:
维修要细心啊,不然走了弯路

网友:
楼主仔细的 了

网友:
我平时修板喜欢先看看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

网友:
这个电阻是作会么用的??分析一下。。。。你这样分贴是就是为了分,没意思呀!!!!

网友:
运气超好啊。哈哈

网友:
楼主应该找到电阻的编号并在图纸上面看明白 为什么这个电阻腐蚀会这样

网友:
细心是有回报的

网友:
真细心啊,,,,,,

网友:
楼主总是徘徊在牛A与牛C之间啊。。

网友:
什么电阻啊,能在图纸上标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