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总是问题多,还有个问题,希捷1TB监控硬盘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6-01-12):
希捷1TB监控硬盘,朋友的,以前挂在机器上当仓库,倒是一直正常。突然有一段时间,开机后很难进操作系统,这块盘只是做仓库,并没有安装系统。终于有一天,连累到系统都进不去了,拔掉这块硬盘,系统运行一切正常。

朋友以为挂掉了,就送给我学修硬盘。我拿到手,也是心血来潮,就把硬盘顺手插到USB硬盘座上,结果系统顺利识别。而且里面的文件一个不少都在,剪切、复制、粘贴都非常正常。朋友也万分惊讶。但是我重新用SATA直接连在我的电脑上,问题依旧。

我想是不是这块硬盘的供电不是很稳定造成的??为什么SATA接口直接插电压就不稳定,用USB硬盘座就供电正常了??我的电脑本身并没有供电不足的情况啊??

网友A:
换一台电脑的接口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台电脑的接口试试呢

不同电脑不同的SATA接口都试过,就是不识别,我也想不通

用硬盘座就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