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PLUS二次维修,顺边弄点积分

楼主(2016-01-12):
主板拿到手之后,插上内存、诊断卡,装上CPU。诊断卡DO,96,98反复,复位灯一闪一闪。先清COMS,刷BIOS无解。换IO旁边472排阻
换IO旁边472排阻后诊断卡正常跑马,15秒关机。之前看别人【迅维】上说是换南桥旁边472和822排阻,换了之后还是15秒关机。听高手说是只要修好USB_OC。  顺着usb点位图跑,又跑到这两个排阻和南桥。以为是南桥坏了,  又重新找了两个排阻,换了之后,15秒也不关机。代码可以跑到00了

网友A:
遇到啦。捡钱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啦。捡钱了。。呵呵。。。

祝你们好运

网友B:
USB_OC接的是南桥内部USB模块的检测电路与USB线路是不通的。

网友C:
你这运气  前面换的两个排阻是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USB_OC接的是南桥内部USB模块的检测电路与USB线路是不通的。

我是看电路图的,根据保险转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运气  前面换的两个排阻是坏的??

是南桥旁边的两个排阻,那会天有点晚了,  光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看电路图的,根据保险转接的,

华硕的USB_OC一般都在南桥附近,由472与822排阻分压

网友E:
  昨天碰到一个报15秒USB报错,换472和882无果,触摸晶振花屏,加焊修复!   没换 大虾们  用段时间会不会还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F:
我手头有这块板子,IO旁边并没有472排阻,只有4个822,一个102,一个272。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手头有这块板子,IO旁边并没有472排阻,只有4个822,一个102,一个272。

不可能呀,那就是板子型号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碰到一个报15秒USB报错,换472和882无果,触摸晶振花屏,加焊修复!   没换 大虾们  用段时间会不会 ...

我之前修好那个15自动关机换472和822,现在一直好着,

网友(2016-02-24):
呵呵。。我现在也在修着这机型

网友:
手头刚好有块这样的板,呵呵

网友:
USB_OC问题引起的15秒关机

网友:
我这又块不跑码。。收藏了。。。。。。。。

网友:
我遇到了循环跑码的没换好

网友:
前面换的两个排阻是坏的

网友:
usb_oc#工作时是高电平3.3v以上。

网友:
我正在修这块主板谢谢楼主

网友(2016-03-28):
华硕主板还有坏472的?啥问题都有啊。

网友:
asus 822坏的不少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块板子,先是CPU供电大短,修好跑马亮机之后所有USB不能用。48M波形正常,供电正常,DATA+    DATA-都是3.42V,天啊,难道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碰到一个报15秒USB报错,换472和882无果,触摸晶振花屏,加焊修复!   没换 大虾们  用段时间会不会 ...

你那是什么主板   晶振导致USB  OC

网友:
看了收获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