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是怎么开始学修笔记本的吧!

楼主(2016-01-12):
不知道这里的同行们是怎么开始学修笔记本的!我是师傅教我的,也许好多人在实地出来的!而我这个半桶水是得了师傅的一半。。。
我开始是看。。。看着看着就想睡觉!后来我就问。。。师傅  这个板有那么多层!那么多原件。。。电路图怎么跑啊!我看着就晕。。。像芝麻一样!

后来他就直接给我画了一个图!
我看了好几天。。。。问了几遍!师傅也在板上跑过电路。。。
后来自己跑!怎么跑都跑不到!换了板就不会了!其实就是保护隔离电路那一块!(然后我就自己琢磨这张简单的图纸。。。师傅画的是在是太B U得佛。。)

网友:
我也看不懂,好想睡觉

网友A:
隔爆电路,PMW电路,你师父没画控制级的

网友:
这画的我都想睡觉了  。。。还是用电脑画的好看点。。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报个远程!然后在结合你师父跟你讲的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报个远程!然后在结合你师父跟你讲的!慢慢理解

网友:
好珍贵的手稿,有纪念价值

网友:
你好还啦 !05年哪有这么好的老师给学徒画。都 是自己一点点找,电压去哪,一点点找,自己画出来。记住。修哪个也画下记下。

网友:
现在 还有很多人去学维修?

网友:
表示不是很懂呀。也不想睡觉,冷

网友B:
你师傅应该是久经维修的实践+经验派,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能给你把图画成这样,也算不错了,最起码他是想教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隔爆电路,PMW电路,你师父没画控制级的

上管画了一个!下管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报个远程!然后在结合你师父跟你讲的

现在天天看店。。。也不想学那么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师傅应该是久经维修的实践+经验派,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能给你把图画成这样,也 ...

我也觉得!他是身长不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画了一个!下管没有

PWM电路他画了下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天天看店。。。也不想学那么牛逼

不学牛逼点,不好找工作的

网友:
认真学才有春天!

网友:
我忍不住了  你师父太帅了 条件都没讲嘛 一个芯片 一个供电 2个MOS管 就直接出供电了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