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6-01-12):
一块联想945GC-M2的主板,开机后反复掉电重启!测试的各项电压也正常!郁闷中????

网友A:
电池看下是否有电  有些主板 电池没电也会这样

网友:
电池没电导致重启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945的板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内存检测不过,查内存的工作 条件吧

网友:
楼主检查主板的cmos电池没有啊?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看下是否有电  有些主板 电池没电也会这样

这个板应该没这个毛病,没电池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