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磐正主板!半死不活的!求帮忙!

楼主(2016-01-12):
已经跑码的了!感觉是过不了CPU!无限循跳码EO!拆内存还是一样!cpu也换了!IO也换过!循环跳一次码复位灯就闪一下!BIOS刷过了!还是不行!测量到的异常是系统总线电压不停跳变!这种半死不活的板子最头疼了!求高手帮忙!

网友:
是磐正5G31 RV:2.0的板子!

网友A:
E0是内存不过,系统总线跳参考我前几天发的内存不过检修的一个帖子。

网友:
着重检查内存模块,看看是不是又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B:
内存不过  主板在不断复位   二代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不过  主板在不断复位   二代内存?

恩!是二代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0是内存不过,系统总线跳参考我前几天发的内存不过检修的一个帖子。

看着您的贴!测试!REF0.95    VDD1.9    SPD  3.3     两个总线电压也正常!就是电压跳变!会不会也是时钟的问题啊!我这个时钟的型号是!RTM875T!

网友B:
看你说内存条件都正常了   有可能是桥的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着您的贴!测试!REF0.95    VDD1.9    SPD  3.3     两个总线电压也正常!就是电压跳变!会不会也是时 ...

不一定,测两个总线信号电压跳的话打下值,没问题就找一下上拉电阻,看是不是有空焊或变质的情况

网友D:
两个系统总线电压正常  就是跳变    看这这话别扭得     无非就时钟   南桥   即他们之间电路原件   这个跑线路查了 板在你手上   没人能告诉你确定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测两个总线信号电压跳的话打下值,没问题就找一下上拉电阻,看是不是有空焊或变质的情况

我有个疑问!如果电阻变质的话!他应该是不管怎样都会跳吧!即时是CPU没工作也会跳!但是CPU没工作时他是不会跳的!这样上啦电阻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两个系统总线电压正常  就是跳变    看这这话别扭得     无非就时钟   南桥   即他们之间电路原件   这个跑 ...

3.3V的电压时正常的!但是3.3的电压会跳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说内存条件都正常了   有可能是桥的事了

试着换一下时钟IC吧!

网友:
你的问题还是不跑码,检查供电、时钟、复位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着换一下时钟IC吧!

时钟  你测一下时钟芯片周围有没有  0.4   16  的电压  再考虑换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疑问!如果电阻变质的话!他应该是不管怎样都会跳吧!即时是CPU没工作也会跳!但是CPU没工作时他是 ...

这个电压与CPU工作不工作没关系,你不插CPU开机,只要3.3V出来了也能测到,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的电压时正常的!但是3.3的电压会跳变!

看不明白怎么是正常的又会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