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E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1-12):
早上接到一台A43E进水的机器不开机 拆下来一看有点晕了 进水严重啊 不管他报价修,不知道进的什么东西用酒精洗了以后洗不掉,拆掉IO清洗干净 再装上 再把那两个排阻一个好像是274的 还有个是102的排阻换掉再把I0周边腐蚀的线路接线接好 这机器没图纸 只能凭着经验维修了 先没有通电 再仔细看了一遍 发现后面 这个位置也有进水 有个电阻不知道多大的 不管他先弄干净 一边已经断线了 插电量了一下这里是个5V我不知道电阻多大的就大概上了一个1K的电阻上去接上线 焊好以后 仔细看了一遍主板都焊好了量了一下不短路 上电 待机0.01 3V  5V已经出来了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IO的125脚有3.3V我没装装开关用万用表抱着侥幸心里开机试了一下 居然开机了 ,为了好测试拔掉主板电池自动上电接屏 心想等着收钱吧  三两下装起来后按下开关艹怎么回事又不加电了怎么回事难道没装好,又拆下来看拆下来又能开机了咋回事呢 测试了一遍原来按开关开不了 用万用表可以开 拆下来看了一下开关原来问题就出在开关上 这里也进水了 清洗了一下还是不开机测试了一下排线断了一根找了一根线改了一个还是不开机电压都有怎么会不开机呢 用万用表测试了一下 就那个3个腿的有问题 短路了  管他呢拆了他就好了  最后装上一切OK 此机修复  修进水机器就是麻烦问题多多 还是要细心才行

网友:
这板有点位,这进的东西的确有点晕腐蚀的。。,不过这种情况可以报高价。。

网友:
学习学习。。。

句容诚信电脑 -10 好好学

网友:
都是大神啊。。

网友:
进水机,不好弄,况且ASUS没图纸,也是一个难题

网友:
不过楼主细心程度可以,赞

网友:
坛子里的人,有点位图放出来,也好弄一些,可ASUS就是太保守,图没有

网友:
还好没掉件    要是掉件了 还没图   不是一般的难修了

网友:
这机器有点位 会用就简单很多了 恭喜楼主修好 鼓励发帖

网友:
真的厉害😄,技术真好(✪▽✪)

网友:
EC都烧成那样了,能修出来不容易

网友:
华硕的机子没图纸很不好修的

网友:
楼主清洁得很细致,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都是能人啊 我们这些小白只有学习的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