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L 主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已修复)

楼主(2016-01-12):
华硕P5QL刚到手时CPU电压0.9V低,电源管理芯片VID相连102电阻拉低了。换了后电压正常1.24V 还是不跑码。看到102下面还有822也一同换了还是不跑。
内存 CPU 北桥 南桥 复位,时钟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这是P5QL PRO的点位图。主板布线差不多是一样的,这里电源管理芯片不一样。
P5QL是ADP3290 脚位比P5QL PRO少了点。但大至一样。
芯片下的VID脚相连两102电阻换了后CPU电压上来了。822也换了。那么CPU电压这块就完成了。

内存工作条件都满足了,也完成了,不管它。

时钟,复位,总线,全出来了,也OK了。

上假负载,把假负载上测不到的地方在主板上找出来测。
到这里主板应该经已是可以工作的了,但还是不跑码。问题就出在那两条线上。
这是我唯一能查到的问题了。

CPU跟北桥间有两条线是断开了。这里有一条很细的工整的切品,我不知道是人为还是什么,板子到手我有看过有没外伤。一直没留意到这个切口。
我用放大镜细看CPU和北桥间的连接才发现。有一条差不多切了一半,安全起见我还是补了一条上去。
上假负载D2和A15的电压出来了。之后上真U

码跑起来了。完成。。

像这种不跑码的主板真是让人。。。。。我放弃过很多这种电压,时钟,复位都有的·但不跑码的主板。
我习惯在主板上测试点用笔记起来,每次数数都很麻烦。。这次拍下来希望能放便一下大家·

网友A:
楼主写的太好了 小白正在学习中

网友B:
查gh 南桥的条件,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gh 南桥的条件,刷程序。

为什么要查南桥???南桥给出了CPU好信号··这时候CPU应该是已经工作了·我现在在查CPU到北桥线路··我都快眼瞎了··。。。我应该买个灯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gh 南桥的条件,刷程序。

刚刚修复了···

网友D:
CPU电压偏低,你也能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修复了···

桥脱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电压偏低,你也能测出来,

能啊。主板刚到手时全板电压正常,就CPU0.9V。这个0.9V我有纠结过,我纠结自己的万用表是这是不准,但对比其它的电压,我觉得万用表没问题。我有想CPU的问题。上65NM时是0.95V 上45NM是0.9V 有0.5V的偏低,每次换不同的CPU主板会复位一次,因为BIOS要重新认一次CPU。所以我推断主板是认出CPU了,而65NM的CPU最少点亮的电压应该是1.2V 45NM应该是1.1V 所以我决定先修CPU电压。我查了ADP3290的工作条件,是正常的,那么问题会在那里呢·VID VID组合决定了CPU的电压·

网友C:
不是·断线了·就在背上·我补上线了··如果没断那一定是虚焊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断线了·就在背上·我补上线了··如果没断那一定是虚焊的了

不错!很仔细,有耐心!

网友:
值得学习!

梦幻、 -2 请勿灌水 谢谢

网友:
我也正好有同型号板,可借鉴修理了。

网友:
非常感谢、电压在那里测都标注的很明显、让我等小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太好了 小白正在学习中

请不要灌水 谢谢

网友:
不用放大镜都看不出问题所在。厉害。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主板,我修过不触发,板子断线

网友:
干的漂亮                修的不容易   厉害!  总线断了   都找出来 了

网友:
看来维修还是要细心观查,,,,,,,

网友:
这种板子修起来很头疼,像我这样的没有确切的思路来修的话头疼死了。

网友:
电压复位全有了后就该测数据,地址线

网友:
楼主真是很细心哦。。。

网友(2016-03-15):
总线故障不好查

网友:
我一般不修到上cpu假负载打值或测电压这一步,我感觉心累。佩服楼主

网友:
思路对头,加上心细,

网友:
一般我修主板量一下所有供电如果都有的话就先大概看一下有没有断线的 然后在找其他问题 这种事真是遇到的太多了

网友:
维修功底很扎实啊,能细心的去维修~

网友:
楼主和很细心啊 赞一个又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很好啊!如果我修的话条件查完了就没思路了。

网友:
写的太好了值的
学习

网友:
这不仔细看还真看不清。我也是到手先看外伤,然后上电

网友:
修板子之前就应该仔细看看全板的外观

网友:
直的学习  常来看看

网友:
0.9V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估计是人为的故障

网友(2016-06-01):
我是小白,有点看不明白,还是谢谢楼主发贴 ,学习中

网友:
最担心数据线地址线之类的信号线断了   上次修一块是是同一个地方撞到断了  4  5根  接的我麻痹了  眼睛都要瞎了

网友:
不用放大镜都看不出问题

网友:
楼主真有耐性,心细,这种问题也能修出来, 是我早GG了

网友:
冷静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是人为

网友:
不然那个有

网友:
有刀弄的哎

网友:
我下载分那个扣那么多啊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这样都看到了

网友:
这个价负载还要根据电路图来看,学习了!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修好

网友:
看着很细至,学习了

网友:
775的板子还有人在送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