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hink E40 开机0.07~0.09掉电

楼主(2016-01-12):
此机器先是cpu上官滤波大短路故障,排除后,如题。cpu有瞬间供电,断开cpu pg(到南桥的Pwrok),测cpu有0.78v的电压,上次有台索尼mbx-224的板子一样情况。请教各位大师,此时应该总么办,此机通病也排除了。在线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