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驱动怎么安装?

楼主(2016-01-12):
打印机驱动怎么安装?

  使用打印机必须先安装打印机的驱动程序,打印机有附带驱动程序光盘,可用打印机自带的驱动程序光盘直接安装驱动程序。如果没有驱动程序光盘,可以进入对应的品牌打印机官网进行下载。下面以佳能LBP3300打印机为例,来讲解打印机驱动的安装和使用。

  1.下载驱动程序:进入对应品牌的打印机官方网站,在浏览器输入打印机官网的网址,如:

打印机驱动怎么安装(图1)

  进入首页后鼠标移动到“服务与支持”菜单,如下图所示:

打印机驱动怎么安装(图2)

  鼠标移动到“服务与支持”,出现以下子菜单,选择“下载与支持”选择打印机种类,如下图所示。

打印机驱动怎么安装(图3)

  选择对应的打印机种类、系列、型号和驱动程序,如下图所示。

打印机驱动怎么安装(图4)

  选择完成后,自动跳转到以下界面。在右边选择对应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如“Windows 7”,选择相应的驱动程序,如下图所示。

打印机驱动怎么安装(图5)

  进入如下界面,选中“我已阅读并领会上述信息,希望下载指定的软件。”,选择“点击这里”就可以下载选中的驱动程序了,如下图所示。

打印机驱动怎么安装(图6)

  2.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

  双击下载的文件,弹出以下窗口,单击“下一步”按钮,如下图所示。

打印机驱动怎么安装(图7)

  出现以下界面,单击“是”按钮,如下图所示。

打印机驱动怎么安装(图8)

  选择“使用USB连接安装”,单击“下一步”按钮,如下图所示。

打印机驱动怎么安装(图9)

  弹出对话框提示“删除防火墙对驱动的阻塞设置”,单击“是”按钮,如下图所示。

打印机驱动怎么安装(图10)

  出现窗口提示“安装开始后将无法停止”选择“是”按钮,如下图所示。

打印机驱动怎么安装(图11)

  如下图所示。将打印机的USB连接线与计算机USB端口连接,并将打印机开机。

打印机驱动怎么安装(图12)

  计算机检测到打印机后,自动进行安装,如下图所示。

打印机驱动怎么安装(图13)

  自动完成打印机驱动程序安装,出现以下界面时,勾上“现在重新启动计算机”,并单击“退出”按钮。计算机重启完成后,即可使用打印机,如下图所示。

打印机驱动怎么安装(图14)

  以上就是打印机驱动安装的方法,如果遇到打印机无法打印或者需要安装驱动程序的话,可以试一下哦!希望对有需要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好像没什么难度

网友:
这个会点基础都可以啊,没有什么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