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6-01-12):
戴尔N4110键盘能进BIOS,但是用U盘进PE就选择不了!键盘不能动。

网友:
那你换过键盘试一试了吗

网友:
换过!还是不行!都在选择PE的界面不能用了!
等过了倒计时就直接进系统了!进系统后也不能用键盘!

网友A:
换键盘试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键盘试了没有~!

键盘换过试了的啊!光键盘我就换了三套!

网友:
键盘插口边上EC通过来的线有测试点的,这些测试点经常会发黑断线

网友:
把光驱拆了试下

网友:
换主板试一下看下是不是键盘问题.

网友:
把触摸板线拔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