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g41-l v2.0主板。上E6300 上3代2g1333的内存直报警。插2代内存就可以。求解

楼主(2016-01-12):
梅捷sy-i5g41-l v2.0主板。上E6300 上3代2g1333的内存直报警E0。插2代内存就可以。而换个5200的CPU 上三代1333内存或2代内存 却有可以点亮的 。。。。。内存电压都正常。。求解! BIOS刷过

网友:
BIOS是刷的最新的吗?有些板子只有最新的BIOS才支持那个CPU

网友A:
内存单面还双面的

网友B:
刷个DDR3的BIOS  有的 有2个BIOS 要刷DDR3的才行

网友C:
不会是你那个6300坏的吧

网友:
有些板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D:
这种问题好奇葩啊   原来上的是什么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好奇葩啊   原来上的是什么内存

原来是E5200 800 2G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你那个6300坏的吧

在华硕G41 D3的 能正常装系统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DDR3的BIOS  有的 有2个BIOS 要刷DDR3的才行

单BIOS的 已经刷官网最新BIOS 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单面还双面的

单面 威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