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B75-V掉电

楼主(2016-01-12):
手上有两块ASUS P8B75-V的主板,批发商跑了不能保修,现在故障:装系统在系统LOGO掉电重启,进PE一切和GHOST一切正常,GHOST一重启一定在LOGO住掉电!BIOS刷过几个都不行,在论坛上找了一下,这板有12V电压偏高,但我的正常的,一下子没有办法!!有同行遇到过赐教下!!!谢谢

网友:
在BLOS看电压检测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BIOS版本换低一点    刷最低的版本 或者最新的试试看   华硕的BIOS还是多刷几个

网友:
GHOST重启后就不要让他装系统了,直接进BIOS看电压检测及温度检测是否有异常。

网友:
批发商跑了。 这个吧我笑了。有意思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在用,近期发现有时候掉电重启,不规律,不知道什么原因,刷了最新的bios也没用

网友:
装不了系统,装系统后会坏,内存方面问题可能性大点

网友:
说少了,包括内存槽也有可能,换条内存,量一量内存工作条件先

网友:
温度怎么样呀,高吗

网友:
这个两个bios怎么分开刷?直接进bios下面刷吗还是dos下面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也没有搞好哦

网友(2016-03-02):
  5v偏高  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