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近修几台B470铁管的主板,没修好一台,总是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6-01-12):
芯片 IC BIOS PCH 全部弄过 了,

网友:
管子没上好

网友:
不会吧,我修好几台了,没有一台不行的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我也没有修好。现在大地方都弄了,就差小地方了。

网友:
修这个机子细节很重要的。

网友:
没换CPU试过吗

网友:
是,我也搞怕,这垃圾机。

网友:
铁壳的电源管问题见多,不过,机器要过内存才有集显电压的

网友:
测内存的数据波,来断定是否是过内存,还是不过内存,这个是分水岭

网友:
修过的,你就有总结的

网友:
烧了上管大多会坏CPU,要换一下。还修过把南桥也烧坏的

网友:
是用小MOS管改上去吧。   换U  换内存试试  过内存才有集显电压

网友:
是的, 我修过两台了, CPU供电正常了, 内存也过了, 就是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
cpU是否换过,二代U坏的也很多!

网友:
肯定没有我纠结 刷了N 个bios  没有一个可以亮机,,,

网友:
过了内存还不出换个cpu试试

网友:
见师父修过能亮机显卡打不上驱动换CPU好的,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示波器啊!先看内存总线波型,过了话看集显上管G级波有没有瞬间波形。

网友:
在论坛里找找,不出集显供电 好像可以借个供电

网友:
这机器CPU烧坏的也多,换个CPU试试,mos管一对一对的换

网友:
供电时序修啊,有的集显是在cpu第二次发出svid后才能开起供电

网友:
这款铁管坏容易烧U。

网友:
这机子桥坏的多

网友:
我都遇到2次了,上管没有焊好导致不出集显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是不是壳没换好 大短的机器 U坏的几率是80% 驱动芯片 管理芯片一起换 要是不行 就按不跑马 再查

网友:
说句老实话,的确难搞的机器,都紫几台上面了

网友:
这机器集成显卡的供电龟壳容易坏,NCP5911也容易坏,还有一个330的集成显卡的滤波电容也会坏,一般是龟壳短路把电容击穿,CPU也会坏的

网友:
这种坏铁片MOS管的。 十台有八台是CPU也一起坏的。。。你换好后注意检查一下。对地多少。有没有空焊,或者短路。

网友:
不过内存是不会出集显供电的,有示波器看下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