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自动开机

楼主(2016-01-12):
三星R467 LR    BA41-01131A  关机后自动开机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放电试试

网友:
WAKE  网络唤醒信号查一查

网友:
查下EC或南桥

网友:
楼上说对查一下网络唤醒信号

网友:
要区分是重启还是回到待机状态下自动上电

网友:
这个好像 查ec旁边的  信号  好像修过

网友:
他后边是有nec 吗  可以试试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