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信号带#是低有效还是正常时为高啊?

楼主(2016-01-12):
那些PWRBTN# RSMRST#正常都是高电平 有个华硕的适配器检测AC_IN_OC#要低电平有效,为什么呢。
华硕

网友:
这个问题老师没有教你啊?那学些啥呢

网友:
"#"这个要结合图纸以及#英文名称来判断

网友:
华硕的那个要为低才正常的!然而RSMRST要为高才正常

网友:
二楼正解。。。。。你在实地是干嘛去了?

网友:
写错额。三楼正解。。。。。你在实地是干嘛去了?

网友:
在实地没有认真听课吗???

网友:
你管人家在实地有没有认真听,别人是来问问题的,不愿意说就闭嘴,说那些话干叼,看不下去了。

网友:
# 意思是低电平有效 是什么有效?就是#前面的英文意思有效,比如RST信号是低电平才算有效 那么就有个#

网友:
电源好信号平时为低正常为高那自然不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