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050 开机白屏 快速秒杀。图解!

楼主(2016-01-12):
接修一台N4050HP I3 2代  故障为开机白屏拆机测量 排线借口12脚19V     18 19 为3.3V 正常。测量 16.17 LCDVDD为0V 。。找图纸查LCDVDD条件! 具体维修请看图片!保证下次你们瞬间秒杀!

网友A:
这样的话在待机情况下开启不就有电压了?我是小白啊

网友:
碰到过,修好过,一样的机器。

网友:
白屏一般屏供电问题,较多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直接命中问题点。已经加分鼓励

网友:
技术不错  好

lvjingang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今天没分了,有的话一定加给你

网友:
感谢楼主发的维修照片,让维修故障点简单明了,已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在待机情况下开启不就有电压了?我是小白啊

待机不会有电压!开机才会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不会有电压!开机才会有电压的!

在仔细看 Q4901 1.2脚 的电压为3D3V <S5>  Q4901受控Q4902  Q4902坏了不能拉低Q4901G级 导致LCDVDD 0V 就直接改了!

网友:
楼主 你的图纸怎么不顺便捎上来。。

网友(2018-07-23):
        嘿嘿  直接明了         楼主技术好

网友:
遇到过故障一样,也是那个地方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3.3v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