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70大短路,必看

楼主(2016-01-12):
本以为是CPU供电管子短路。拆机一看,尼玛,内存供电那爆电容,pcb烧穿,背面也糊了。上刀子,切割刮,终于不短路 了。从废板剪了一块用51117的一块供电电路,把供电开启输出都接好,上电电流刷刷上去了。修的时候没拍照,附上修好的照片

网友:
这图看的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技术不错呀

lvjingang -2 严谨灌水

网友:
LZ 呢个多上点图么  一个图看不懂啊  没图 图纸上一个也行啊

网友:
不详细不明白

网友:
最好把详细过程写下来    才看得更明白

网友:
为什么不把改电路详细过程拍照片发上来。

网友:
求图求真相

网友:
这个算灌水吗

lvjingang -2 严谨灌水

网友:
还必看。。。一点过程,一点点图,LZ能在简单点吗

网友:
楼主如果把接线写详细就好了

网友:
楼主标题很好,过程写得不详细,上一下载板接线的高清图

网友:
现在都流行搞器官移植 ?都是淫才啊!

网友:
剪板啊,这芯片外围元件也要剪,要全部找出来不容易啊。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