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250pwD显示器接信号VGA背光狂闪

楼主(2016-01-12):
接了一台联想的显示器,开机不接VGA信号怎么都不闪,接VGA有时候狂闪,有时候有正常。换了一套万能板点屏的接了信号烧机没问题,排除了屏本身。VGA接口也排除,不定时的闪。bios也排除,bios是固化的带写保护,读出来大小正常,电容波形也打了 正常。蛋疼的不得了,换板都不知道该换电源板还是驱动板,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
VGA接口的数据,时钟,二级管不稳定了吧,拆了试试

网友A:
,经过卖电源板的伙计指点才知道,是灯管老化,不接VGA没问题是因为没出信号的时候功率较低所以接了VGA才闪。万能板点屏一点事没有是因为万能板设计简单没有原装电源板那么高要求。换了灯管就好了,原来的一套都没问题。不过还是有点想不通啊 ,原装板检测到灯管老化,为何背光会闪,应该保护啊。怎么看都觉得不是电压不稳就是信号不稳,坑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卖电源板的伙计指点才知道,是灯管老化,不接VGA没问题是因为没出信号的时候功率较低所以接 ...

早应该买个测试灯管的套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