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图纸怎么跑

楼主(2016-01-12):
susp高电平的话VREF就拉地,参考电压拉低不对啊???

网友:
你应该理解susp信号的功能,我估计拉低基准后+0.75vsp就为0v了。有待验证

网友:
susp应该是低电平。再查susp来源看一下。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的图纸。。。要查下SUSP的来源

网友:
这个VREF 参考电压,好像不是芯片自己发出的线性电压吧,是外接电阻分压得来的。
把参考电压拉低了,这芯片是无输出了,可也不短路啊。
这个可以拉低。我看

网友:
PR701和PR709装了吗 实物上

网友:
SUSP正常工作状态下为低电平。

网友:
SUSP是低电平 susp#  EC发出 导通一个管变成SUSP 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