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40G开机到1.5不显维修

楼主(2016-01-12):
        ACER 4540G开机电流有几次跳变到1.5不动,内接外接都不显。拆机发现是很容易坏的AMD北桥216-0752001.直接上BGA加焊北桥,结果北桥供电直接短路了。重新订了个216-0752001装上后,打内存波形2次,并且循环跑码。像是跑码到某一个设备不过导致主板反复循环跑码。推测是显卡问题,于是加焊显卡故障依旧。修到这里已经没啥思路了。
        想了想,主板开机的时候CPU和北桥都发热明显,唯独显卡一点温度都没有,会不会是显卡缺电压导致显卡不能正常工作呢。于是围绕着显卡测各个小电感小电容的电压,当测到L66的时候果然发现了异常,L66一端1.77V一端竟然0.6V。

打L66阻值竟然400多明显不正常,直接一坨锡干上去。

       这时候开机的时候显卡开始发热了,立马外接果然显示了,但是内接还是不显。打了下edid波形,一条有波形,一条无波形并且电压偏低,只有2.7V左右。
查edid来源,发现是显卡通过一个复合管Q50转换过来的。

应该是Q50坏了,这种管子不好找,还是直接把1和6,3和4脚相连好了。

     接上屏成功亮机。

网友:
现在论坛的水贴是越来越多。   有质量的贴是越来越少。。。。给你加分了。。鼓励发质量帖

网友:
楼主修机熟练,加分吧

网友A:
直接把1和6,3和4脚相连,那Q50的G极要不要 把它也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1和6,3和4脚相连,那Q50的G极要不要 把它也断开?

G级没断开,应该是管子导通不足了吧

网友:
很好,这个一般多会重做显卡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问题还真多  支持

网友:
这种机子楼主的思路很好,是挺复杂的,楼主好技术,顶起

网友(2019-11-01):
电流上到这里,很多人都做显卡了,楼主的时序掌握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