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师傅知道这主板12v5v电压检测在哪里

楼主(2016-01-12):
p8h61 plus

网友:
p8h61 plus图片

网友A:
有无高手遇到啊    无图纸啊      12V  5V 电压高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无高手遇到啊    无图纸啊      12V  5V 电压高报错

LZ 什么叫5V 15V高压报错  能说个通俗点的语言么

网友:
BIOS里面不是有电压检测的吗   电压高然后提示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什么叫5V 15V高压报错  能说个通俗点的语言么

BIOS里面不是有电压检测的吗   电压高然后提示出错

网友:
提示的内容是什么   12 V   5V   就在ATX接口那里测啊

网友:
BIOS 里面的可以不用管的吧  只要开机没问题 一般不会管

网友:
什么12V 5V   在ATX接口哪里测 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12V 5V  3V是通过IO去检测的。一般是被检测的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给到IO的脚,如果电压不正常偏高那么BIOS里面就会显示某一电压为红色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2V 5V  3V是通过IO去检测的。一般是被检测的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给到IO的脚,如果电压不正常偏高那么BI ...

就是这样子  知道具体哪个叫是检测的吗

网友:
问题解决红圈里的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子  知道具体哪个叫是检测的吗

华硕图纸里面截图,12V与5V的电压检测脚,查你那个是什么型号IO,找到这两脚量量
12V与5V检测脚在IO上测到的电压一般是1V左右

网友:
可以开机,进得到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