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R428南桥下面高清图

楼主(2016-01-12):
   一个三星R428进水,从触摸板进的,在南桥旁边,有几个电阻、焊点都已经完全黑了,就在南桥下面,触摸左右按键中间偏上一点。此版没有零件的丝印,谁手上现在有此版,请帮忙看下,谢、谢、谢谢,重要的事讲三遍!
版号:BA41-01217A,REV:MP 1.2

补充内容 (2016-1-13 09:00):
是图上箭头上面那几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大的??

网友A:
板号是什么  我找找料板

网友:
01213A的要吗?图片有4M多发不上来只好发附件了

网友:
拆桥跑线,再参照相似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是什么  我找找料板

谢谢,BA41-01217A,就是那几个电阻不知道是多大的

网友:
你用刀片刮刮小电阻上面用表测一下阻值,只要能测出来,找一样的换就行,我一般都这么弄,没图纸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