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板神州K480N A24FD GT640M独显

楼主(2016-01-12):
保隔烧坏,1225C, EC拆了,slj8e桥和显卡没动过,150元出

补充内容 (2016-1-21 10:30):
现改为100元

网友:
这价吓人

网友:
师兄,那价位多少可以接受,

网友A(2016-03-06):
有谁知道这个保护隔离的第二个管子是什么型号的?它的控制角是24V对吗?如果是24V的话··是否是高电平套通?
我的保护隔离烧了

网友:
在不在,这个主板我要了,80块,补个ec给我上去,没有掉件,看着可以就行,该清洗的地方给我洗洗,74121380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谁知道这个保护隔离的第二个管子是什么型号的?它的控制角是24V对吗?如果是24V的话··是否是高电平套通 ...

24V的肯定是N沟道的,在坏板上找个N沟道上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V的肯定是N沟道的,在坏板上找个N沟道上去就行了

这种用法好少见····一个N一个P··